[健康] 老同事玩的很花通电喷火冒烟的电吹风只能放弃丢掉了

楼主(2024-03-15):
老同事玩的很花通电喷火冒烟的电吹风只能放弃丢掉了

其实一开始不能用的时候就不开机还是能修复的,只是风叶掉了,重新卡回去就行了,可是这个老同事玩的花啊,就要通电,结果发热丝无法散热直接把周围的塑件干融化了,拆开后塑件都已经融化在发热丝,无法去除掉,后来只能放弃治疗,留下了电机和电源线,其他全丢了。。。臭。。

网友A:
没有常识,,笨啊

网友B:
电吹风风扇不转还敢开机,也是超勇的。

网友:
老同事:电吹风,早就看你不顺眼了,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

网友C:
昨天刚刚拆修一个被头发缠住的电吹风,不小心把风叶拉坏了,网上查了一下要15块,还是不修了。。。

网友:
这个威武,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刚拆修一个被头发缠住的电吹风,不小心把风叶拉坏了,网上查了一下要15块,还是不修了。。。 ...

风叶都是5块钱3-4个,你这是什么风叶那么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吹风风扇不转还敢开机,也是超勇的。

老头子玩的花啊,又喝了酒,当场试机给我看,确实喷火+冒烟

网友:
电机不行,热量拍不出

网友:
没有失火是万幸,我在家里定了规矩,只要发现用完电吹风不拔下插头的,罚款200元,

网友:
使用电吹风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常识,,笨啊

加热丝留着 烧开水啊?加热丝留着 烧开水啊?加热丝留着 烧开水啊?

网友:
原版是串励电机,缩水成永磁电机串电热丝分压,配重块占位。电吹风不转赶紧关机。

网友:
最终这些都要进垃圾桶

网友:
正常温度高了不是有那个双金属片的熔断吗?直接断电了

网友:
怎么连个过热保护都没有

网友:
没有看到过热保护,用这个也是危险的。

网友:
没有双金属片,没有温度保险丝,这种风机隐患很大
松下风机至少是有双重保险的,但是我觉得还得加一重保险,有头发丝缠到电机的话,应该加一个过流保险

网友:
花钱买教训吧,以后太便宜的东西不要买,这连个过温开关都没有

网友:
没有过热保护看看都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