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二手开槽机怎么样?

楼主(2024-03-15):
准备买一个二手开槽机,咸鱼入手有什么推荐

网友:
不建议,本身工作环境恶劣,故障几率大

网友A:
买带长杆的可能会好点,我买的博大的手持式的,用过一次,浑身都是水泥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带长杆的可能会好点,我买的博大的手持式的,用过一次,浑身都是水泥浆 ...

长杆的,你不一定握得住。这个活本就是高尘,穿专用衣服了。

网友:
不包好坏的千万别碰

网友:
咸鱼的二手又好有坏,那就看你怎么选了。有报废等级二手,也有全新没用过的二手。

网友:
咸鱼赌运气

楼主:
向各位大佬汇报下,开槽机到手了,好消息是可以用,有水泵,开槽没什么灰,坏消息是打火严重,开槽抖动严重,开关不是很好,按久了不自动回弹

网友(2024-11-29):
引用 楼主:
向各位大佬汇报下,开槽机到手了,好消息是可以用,有水泵,开槽没什么灰,坏消息是打火严重,开槽抖动严重 ...

二手的吗?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报废的,搞工程,那使用强度,一般一个项目没完,机器换几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各位大佬汇报下,开槽机到手了,好消息是可以用,有水泵,开槽没什么灰,坏消息是打火严重,开槽抖动严重 ...

买二手,得买个配件好搞的,自己会修,只要不走眼,成本最少降一半。

网友:
固件能用得开槽机的大多都是干活的,少有家用闲置的。

手电钻电锤这些就不少家用闲置下来的,买到就是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