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坛友物业和电梯维保公司合伙搞业主6万多块钱怎么破

楼主(2024-03-15):
请大家查看维保内容,特检院的检验合格还没到期,他们就要换这些东西,
磨损件也只有缓冲器、钢丝绳,不过这也要特检院来检查是否合格吧。变频器、主板这些非磨损件说换就换?

假如我提出反对维修变频器和主板,他们偷偷换上去一个坏的,我们有什么办法防止?

如果他们不掉包,有没有办法防止搞破坏,比如把钢丝绳挑断1根钢丝,变频器拆个电容或者散热风扇搞坏,让报故障

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已经被逼过一次了,物业直接把电梯关了,说有安全隐患,不修就不开,硬逼业主同意维修

不违规裸一个5v2A电源

网友A:
主板和变频器上面都有唯一的编码,可以事先备案。电梯一般是光幕组件容易失效,其它都不容易坏只有正常的磨损。

网友:
天下乌鸦一般黑,真是

网友B:
业主不签名是无法使用这笔钱的

网友C:
电梯维护都有备案的,主物件上面都编码,不是说换就换的,叫第三方来检测,如果这些没问题就举报物业公司

网友:
15年以上电梯,需要改造或大修,你这属于大修了

网友:
刚刚搜索了一下315,提示还有9个小时

下面评论绝了,期中一条: 还值得看,晚上看看还有啥。

网友D:
刀架在脖子上,掏钱吧

网友:
只有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或有关授权人可以提出异议和交涉,,业主个人只有监督的权利,

没有业主委员会请先成立一个

有业主委员会了,同意了,就是事实

业主个人不同意
需要 20%以上的业主提请开临时会  然后还是业主委员会决定

或者你可以在15天后的第16天组织业主大会………业主大会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其他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2003-06-08
2007-08-26
2016-02-06
2018-03-19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次修订

这个只是公示  ……物业出具的。

在此以前,管理上的个人意见 记录一下就算了,另:业主委员会并没有档案管理的职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和变频器上面都有唯一的编码,可以事先备案。电梯一般是光幕组件容易失效,其它都不容易坏只有正常的磨 ...

如果他们不掉包,有没有办法防止搞破坏,比如把钢丝绳挑断1根钢丝,变频器拆个电容或者散热风扇搞坏,让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主不签名是无法使用这笔钱的

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已经被逼过一次了,物业直接把电梯关了,说有安全隐患,不修就不开,硬逼业主同意维修

网友:
有人说过,电梯房以后就是贫民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刀架在脖子上,掏钱吧

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已经被逼过一次了,物业直接把电梯关了,说有安全隐患,不修就不开,硬逼业主同意维修

网友:
http://xzfg.moj.gov.cn/front/law/detail?LawID=1440&Query=%E7%89%A9%E4%B8%9A%E7%AE%A1%E7%90%86

还有一个是在 紧急情况下可以 动用维修基金 ,各地也有不同的 规定

实施应急维修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无需经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列支范围内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但业主委员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显著位置就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应急维修的有关情况告知业主;没有业主委员会的,由物业服务企业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已经被逼过一次了,物业直接把电梯关了,说有安全隐患,不修就不开,硬逼业主同意维修 ...

人家拿捏你们软肋了,你说你咋办,以后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梯维护都有备案的,主物件上面都编码,不是说换就换的,叫第三方来检测,如果这些没问题就举报物业公司 ...

维修先给你换个坏的,看你换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他们不掉包,有没有办法防止搞破坏,比如把钢丝绳挑断1根钢丝,变频器拆个电容或者散热风扇搞坏,让 ...

这行'刑'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先给你换个坏的,看你换不换????

现在这个社会,都搞起了【计划性报废】

董明珠提议家电强制报废:这台国产冰箱用了27年!

2024-03-11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多次提出建议,尽快建立家电产品安全使用年限强制性标准,并由家电企业自主承担以旧换新补贴。

按照董明珠的说法,强制淘汰“超期服役”的家电,一方面可杜绝安全隐患,另一方面可推动企业产品研发,还有利于扩大内需。

其实早在2020年,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发布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系列标准,就认定家用冰箱、空调的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家用洗衣机、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则是8年。

但实际上,使用年限更长的家用电器比比皆是。

据媒体报道,北京大兴的朱女士家,就有一台冰箱用了足足27年!

据朱女士家介绍,这款容量220升的国产冰箱是1990年结婚时买的,价格2280元,在当时堪称天价了,而她的月工资只有140元,攒了一年的钱凑够1000元,又借钱才买下来。

朱女士表示,这台冰箱用了20年都很少出问题,之后也只是一些小问题,比如灯不亮之类的。

一直到2017年,朱女士家才下定决定,让它休息。

北京昌平的李先生家也有一台用了15年的冰箱,虽然制冷效果变差了一些,有时候还会嗡嗡响,但他觉得根本没必要换新。

有趣的是,在电商平台一些冰箱产品的评论中,不少都说是给父母买的,之前前的旧冰箱用了20多年才坏。

当然了,电器能长期稳定使用是好事儿,但安全隐患也会增大,日常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小区另外一栋已经被逼过一次了,物业直接把电梯关了,说有安全隐患,不修就不开,硬逼业主同意维修 ...

这物业可太狠啦。

网友:
物业特么坑。维修这东西有很多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