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750服务器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4-03-15):
改装与去高低压保护 ,调压可用电位器分压进行调压。

网友A:
电压调整能到20伏么?

网友:
20v估计够呛, LLC结构的?

网友:
安全性咋样

网友:
求教怎么改13.8V.谢谢大佬

网友(2024-04-17):
华为epw750服务器电源改可调,十分感谢

网友:
tonhg求教怎么改13.8V.谢谢大佬

网友(2024-07-24):
引用 网友A:
电压调整能到20伏么?

llc别想了,中午玩玩还可以。

网友:
刚刚有一个改失败了,不知道买的小板不对还是线没有焊好

网友:
能调多大范围

网友: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改成10.5V输出?

网友(2024-09-22):
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2024-10-30):
大佬 我也想改成恒压13.8v的 找不到资料

网友(2024-12-08):
请问PCB板是您设计的吗?在哪能买到

网友:
请问PCB板在哪能买到,我想改14.6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