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聖听助听器库存主机

楼主(2024-03-15):
8元一个,邮费6元,买了2个。库存的聖听助听器主机,没有耳机。机器带蓝牙,可以连手机,接打电话。耳机是typec口的,开盖看了一下,怕搞断小排线,就没拆下板子。
又买了typec转3.5的线,接耳机。
充好电,试了,2个都是好的。
主机正面,2个拾音孔。

背面一个夹子
typec充电和耳机插口,一个充电灯,一个助听和蓝牙灯,
拆开后盖
typec转3.5音频线
电源开关,开机是助听。
音量+-,蓝牙开关、助听模式键,长按连接蓝牙,短按选择助听模式,有4种模式。

网友A:
这可以当蓝牙接收器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以当蓝牙接收器使用吧,

可以的,但音质不是很好,毕竟是助听器。

网友B:
可以做啥东东呢?

网友C:
看着不错啊,比淘宝那种单边耳机几块钱包邮的好很多吧。

有没有音量保护功能?就是外界突然很大声的汽车喇叭等,再经过放大就轰耳朵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

网友:
楼主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好像不错,楼主上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不错啊,比淘宝那种单边耳机几块钱包邮的好很多吧。

有没有音量保护功能?就是外界突然很大声的汽车喇 ...

没有资料,应该是没有这功能,本身是个助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做啥东东呢?

给老人用,我是准备给90岁的母亲用,老太太在用耳道式的,戴久了耳道发炎。
就是不知这个声量够不够大。

网友D:
助听器据说蛮有科技含量的,并不是仅有音量放大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助听器据说蛮有科技含量的,并不是仅有音量放大功能.

是的,要先验听力,再对助听器进行设置,

网友:
不错,8块钱超值,比自己DIY的强多了,家里有老人刚需的可以撸

网友:
助听器的耳机和耳窝完全匹配才会有好效果. 就是要密封.

网友:
拾音器,放大声音。

网友:
撸主可以拆开看一下板子的另一面么,看看上面元件用料如何

网友E:
谢谢楼主提供分享。助听和蓝牙还有其他哪两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提供分享。助听和蓝牙还有其他哪两个功能

不是功能,是在助听时,可以选4种模式,但我听着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