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ER 310 电脑厂家检测磁带 内部程序解析第一步

楼主(2024-03-15):
用 NI PCI-6221 DAQ 数据采集卡采集 磁带信号。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很古董的设备

网友A:
数据采集卡不便宜啊,好几千,录音机有点老了,如果是音频信号,采集的还是单声道的,如果是数字信号,不知道用磁带存储的程序能有多大容量。

网友:
冷备份的好东西

网友:
很古老的东西,很高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采集卡不便宜啊,好几千,录音机有点老了,如果是音频信号,采集的还是单声道的,如果是数字信号,不知 ...

这种录音磁带,记录的都是模拟信号。
录音磁带记录数据的频率是 2400HZ, 8 个窄脉冲表示 一个 1, 4个宽脉冲表示一个 0
每秒可以记录 2400/8 = 300 BIT
一面磁带,30 分钟, 共可记录:
2400/8/8 Bytes * 30*60 = 67500 Bytes
若用 ASCII 码, 一个字节表示 2 个英文字符,那就可以保存 67500*2 = 135000 个字符。

附图右面的,是后期的 磁带机磁带,这个直接是数字信号了, 72G, 160G 等都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