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识别困难 有大师修过忆捷S600/256GB吗?

楼主(2024-03-15):
现在的故障是识别困难,有坏块。系统也无法启动

不知道能不能重新开卡,有开卡软件的话麻烦发个链接。

谢谢。

网友A:
没量产固件的就拆下闪存量产U盘

一般大师都是这种玩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量产固件的就拆下闪存量产U盘

一般大师都是这种玩法吧

我想重新开卡看能不能救活,就算当120g用也可以了

楼主:
现在检测出flash id了,不知道这是哪个公司的?

楼主:
请问懂的朋友,这个参数里面的PM和PH是什么意思?我这种闪存应该选哪种?是PH还是PM呢?

网友B:
估计是闪存不同频率的参数吧,随便选一个试试看

网友C:
这丝印奇怪啊,Flash竟然有两个,是印错了还是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丝印奇怪啊,Flash竟然有两个,是印错了还是咋回事?

这不是没有丝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闪存不同频率的参数吧,随便选一个试试看

纯黑片,啥字都没有

网友:
我说的是PCB上...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纯黑片,啥字都没有

随便试试呗,摸着石头过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试试呗,摸着石头过河

没法搞,无论什么操作都是报错。懒得搞了。

网友:
要改ce布局

网友E:
这个我修过,可以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修过,可以量产

量产工具能发一份吗?

楼主:
有人能发个量产工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