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数字宝早教机到手即拆

楼主(2024-03-15):
从包装上看不到任何厂家信息,只有产品名称:数学口算宝   型号:M-20等  地址:深圳***

商家在上面贴了一些厂家信息和产品包装不符,地址:连云港**公司,明显的玩具
这些不去看了,刚拿到,打开一看这个价位还可以,看到值得买推送了,就去找了一下比推送便宜,不到10元包邮
总比那10元的奥特曼好玩吧,现在小娃子的玩具真坑。买个侄儿非要个奥特曼黄金版20,普通版10元,打开一看,哇还没大拇指头大
开机测试正常,那下一步就想干点该干的了,先看看外包装,背面字小就不拍了

机器正面

背面很简单就一个喇叭孔(上面两个耳朵就是装饰)

来个全家福(包装、机器、充电线),还有个说明书忘记拍了,拍完了才看到

直接取下6个螺丝,这外壳塑料一般,拆钉子的时候钉子螺纹都能带下来
打开来来个全景

第一眼,这是电容?
不对,肯定不对这一览无遗下应该是个电池,带黑线的地方还有+号既然是正极
拍清楚一点3.7V  这个东西应该比铝电池要便宜不少,成本在那摆着

下面看看这喇叭,连背胶都没撕掉,是不是想着多动动线能断?我也不撕看能管多久

下面看看芯片
LTH7常见的充电管理芯片,上次修了一个充电的小夜灯这个芯片坏了还买了几个

在看看电子屏控制芯片

厂家是永嘉微电,附上芯片链接点进去直接是这个芯片,还能下驱动,我玩不来

最后还有个芯片,看型号应该是AB24BP1X925-55A4,现在已经装上了就不拆了吧

这个芯片没有找到资料,推理应该是存储器加程序吧
看看这个旁边还有个U4没有装,难道可以上个存储器?

看上图旁边还有ISP(GND、TRX、VD*应该是VDD吧,没撕开看)烧录,这个就是卖家的题目多少控制吧
正面拆开估计就是按键和PCB的触电了,不拆了,免得拿掉后显示屏缺笔少划的

拆解完毕,如果有坛友能刷固件,有程序的话可以指导一二
连到电脑上玩玩。

网友A:
小小的那个,你说找不到资料那个,是主控芯片,题目都是放在它这里的,程序也是存在这里。这东西联不上电脑的。ISP是烧录口。不是通讯口。USB也只是充电口的。两条数据线都没有接呢。。主控芯片也没有USB口的。。。我也买了两个给小孩。本来想着把它改成大一点的。但一看是这种屏连接的。就放弃了。给小孩练一下数字口算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又看到了JL,功能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的那个,你说找不到资料那个,是主控芯片,题目都是放在它这里的,程序也是存在这里。这东西联不上电脑 ...

是的,价格便宜,玩玩可以了。拆开看看,应该能用ISP口+对应软件烧录
这个价格可以了

网友C:
你这个不带大显示屏,真不错.大显示屏吸引孩子的眼睛,但时间长了,易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了JL,功能还不少

还行吧,能口算,带游戏--比大小、找最大、找最小等
还可以出题了解,带年级,高年级难一些,低年级的简单的很
小娃子的玩具,美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带大显示屏,真不错.大显示屏吸引孩子的眼睛,但时间长了,易伤眼.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记得你下面的评语。看到过好多次
现在还有右边有很大的算数板的。
想着玩玩就买这个了,开机测试了还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记得你下面的评语。看到过好多次
现在还有右边有很大的算数板的。
想着玩玩就 ...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记得你下面的评语。看到过好多次"

啥"评语"?我不太明白?

网友D:
AB24BP1X925-55A4  是杰里的芯片  可做单片机 也可做音频芯片,这个杰里品牌在廉价蓝牙音箱用的比较多

网友:
还是建议加背光

网友E:
10300,又学习到一个圆柱锂电的尺寸

网友F:
这个是计算能力启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300,又学习到一个圆柱锂电的尺寸

原来这也是锂电啊,我以为这东西赶不上铝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计算能力启蒙器

这个有年级,可以选高点,难度增加,刚开始只有加减  后面有乘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24BP1X925-55A4  是杰里的芯片  可做单片机 也可做音频芯片,这个杰里品牌在廉价蓝牙音箱用的比较多 ...

谢谢分享,没见过这个,我想肯定类似存储器,不然没有地方存放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也是锂电啊,我以为这东西赶不上铝电

那不叫锂电,叫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记得你下面的评语。看到过好多次"

啥"评语"?我不太明白? ...

意思就是说我在论坛看到你很多次

网友:
没开盖之前以为是牛屎芯的,没想到还是硬芯的。

网友:
锂电池作成电解电容样?!!!

网友:
还以为是个计算器呢,看来是有计算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