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映趣理发器刀头,压簧卡口损坏,在线求维修办法

楼主(2024-03-15):
如题,这个理发器是20年疫情期间买的,很好用。后来能出来理发了就没咋用了。

今天拿出来开机通电发现噪音巨大,经确认是刀头部分发出来的,电机本身噪音很小甚至可以说是静音级别。

然后刀头仔细看也没看出哪里坏了,最后冲洗干净才发现这个小部件断了,压不住弹簧,也就压不住陶瓷刀片,间隙变大噪音就大了。
幸好冲洗的时候没冲掉,不然琢磨一上午也发现不了哪里坏了。
应该还是用料问题导致老化断裂了,由于是个受力部位,一般的502估计很难粘住。如果打孔到对面,会影响导流面的平整性。
请教坛友们有啥好办法吗?买个新的就不要说了,暂不考虑。

▼全部零件

▼刀头配合面

▼压簧

▼损坏部位

以上,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尼龙打印
金属打印
买新的(不让说也得说,有时候对自己别太抠门了,也就是十来块钱的事,何必呢)

网友B:
这个弹簧受力挺大的很难修复得比较牢固,我自己也经常用电烙铁热熔法修复断裂的塑料而且还加了些塑料加固但是大多还是不耐用,网上貌似有这个刀头总成卖还不到十元不知道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C:
这个是受力部位,胶粘烫铁丝估计都不稳妥。加工一个如图红线画的铁片压在两个螺丝下试试,估计底板要刮平。

网友D:
尽量全换吧,买配件也不靠谱。
我的双箭电推剪,换了原厂的刀头。总感觉不如原配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装配原因。

网友E:
打孔,拧2根小螺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打印
金属打印
买新的(不让说也得说,有时候对自己别太抠门了,也就是十来块钱的事,何必呢) ...

前辈高见,相比3D打印买一个新的刀头更划算,但是我查了好久不知道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弹簧受力挺大的很难修复得比较牢固,我自己也经常用电烙铁热熔法修复断裂的塑料而且还加了些塑料加固但 ...

谢谢!确实受力很大,链接面又太小太小,所以我觉得用502或者AB胶都粘不住。
买新的确实最多也就20几元的样子,就是怕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受力部位,胶粘烫铁丝估计都不稳妥。加工一个如图红线画的铁片压在两个螺丝下试试,估计底板要刮平。 ...

谢谢!这个办法可以试试,加工铁片估计难,搞个铁丝压着应该我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全换吧,买配件也不靠谱。
我的双箭电推剪,换了原厂的刀头。总感觉不如原配的那个。不知道是不是装配 ...

我是觉得这个刀头挺好的,再买的配件估计还没这个好,也不好匹配,所以想尽量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孔,拧2根小螺丝试试

谢谢,我最初想的也是打孔,但是这个要打个盲孔太难了,很薄。
打通孔绝对不行,反面要紧贴头皮的。

网友:
搜型号或者品牌买,没有就直接看外观买通用的,记得买个运费险不合适退了就是了

网友:
前阵子把这个剃须刀拆了换了个电池,用着还行,好几年了!

网友:
把这个位置加工到地板,找个塑料角加工成型在粘上,不放心还可以加颗细小自攻钉加固

网友:
这就是塑料老化的缺陷,不好解决,如果是金属件就没这回事了。

网友:
想办法把弹簧直接粘上去,而不是粘那个卡扣,这种方法可能靠谱

网友:
先502粘住,然后打四个小眼,用U型铁丝或者螺丝固定压死,想坏都难了

网友:
手工用铁片打磨出合适的形状,底部塑料磨平,固定在俩螺丝里然后502稳定机构 。费这事不如10来块买个总成替换完事

网友:
就按4楼说的,简单的狠,找个薄铁皮,剪出需要的距离,两头用小钻花打眼,螺丝固定就行了,我当时手上没有找到薄铁皮,直接搞的镍带,安装好后正常使用!弹簧其实没有多大的力,就是个固定的作用,但安的时候最好把弹簧那头用镊子夹起来,把那个白色的塑料摆齿取下来,固定好后再配合镊子把摆齿安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