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MF10万用表维修求助

楼主(2024-03-15):
一块MF10的老万用表,现在的问题的是表笔短接后10k电阻档和100k电阻档都能正常到零,10k以下的档随着量程变小指针偏转也变小,x1档几乎没有偏转,和电阻档相关的电阻都量了没什么问题,请问大神这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池有没有电,找一下电路图

网友B:
十有八九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C:
不正常之前,是否正常的?

网友D:
10K以上的电阻档基本都是用9V或15V的电池供电,低阻挡都是用1.5V或3V供电,检查一下电池是否完好。

网友E:
检查2号电池是否还有电
100K档用的是15V电池

网友F:
你测下二号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电阻档电流越大的档位偏转越小。。

100K没事是因为它用的15V基层供电。。

网友:
MF-10的电路。

1到10K是1.5V供电。  100K是15V供电。

根据1到10K的指针表述,电流越大的档位偏转越小,所以检查2号电池的残余电量是不是不足了。

以上的分析过程。

网友:
有些万用表甚至标识出了每个电阻档位不同的电流值。

*1是150mA
*10是15mA
*100是1.5mA
*1K是150uA

网友:
应该是检测一下电池

楼主:
供电用的是可调电源,是必须要用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没有电,找一下电路图

供电用的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电池没有电了

供电用的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之前,是否正常的?

不正常之前肯定是正常的呀表是收回来的,之前什么情况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以上的电阻档基本都是用9V或15V的电池供电,低阻挡都是用1.5V或3V供电,检查一下电池是否完好。 ...

供电用的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2号电池是否还有电
100K档用的是15V电池

供电用的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测下二号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电阻档电流越大的档位偏转越小。。

供电用的是可调电源,10k档用的1.5v没问题,其它的都不行

网友:
干枯的池潭

网友:
就是电池没电了,那个1.5v的,换个新的再试.

网友:
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