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还是电钻承担了所有,长时间不用电池锁死,前面一直打不开。

楼主(2024-03-15):
最终还是电钻承担了所有,长时间不用电池锁死,前面一直打不开。

网友:
暴力破解!!哈哈

网友:
能否无损?

网友:
先用风枪低温吹一会儿,粘接的胶水软化了,前边也好撬开。而且最好买一套小号的钻头,边上钻几个小眼儿,这样撬开也能再粘上,不太影响美观。

网友:
最后还是打开了

楼主:
我真的试了。只是用电吹风,达不到软化的程度,边上还是挖的伤痕累累。最后这么开了。用热容胶封上,基本不影响灯光效果。而且,有灯光的时候,你不是会看这里,。。对不对。。。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都是电钻上场。

网友:
这个属于破拆。

网友:
技术牛逼了,学习下

网友:
无损拆解啊

网友:
怎么能无损拆解,能换电池最好了!

楼主:
有损拆解,但是还好。。。可以补上。。某多多上去找相同规格的聚光透镜,只是没找到。

网友:
这种方法不可取,我用到过的办法是取一个和电池粗细的木棍或硬胶棒,从后面往前顶,再配合热风筒,可做到无损拆解。

网友:
算是半无损吧

楼主:
电筒里有一个倒扣的螺丝机构,防止内芯滑动。用电钻基本上也是本人可以想到的上上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