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倍量DP-B02镍氢充电器

楼主(2024-03-15):
这个DP-B02倍量充电器,是接220v交流电的,内部没有芯片,只有变压器,4个电阻 ,2个二极管,4个led。

内部结构是四个槽位分成两组,充电时,串接万用表测试电流了,每组放1个电池时,电流是80ma,每组放2个电池时,电流是40ma。我2100mh的电池,如果4节一起充电,理论上要2100/40=52.5个小时,再打个8折52.8/0.8=65.6个小时,三天两宿。

背面标识的150ma,是不是40*4或者是80*2,这么得来的?

再说一下旁边的蓝色军团充电器,也做了电流测试,设置1A电流时,测试是800-900ma;设置0.5A时,测试是400ma左右。2100mah镍氢电池,用1A电流实际大约3个小时充满。

现在我就是用这个倍量充电器来激活一下过放休眠的电池,否则智能的冲不进去,这点还是很好的

网友:
没过充保护,建议配合倒计时断电插座。或者改USB供电,内置同步整流降压板,调到1.4v稳压500ma限流。

网友:
傻充,我的是品胜的,充8-10小时。。

网友:
变压器的傻充,可以用来激活0电压的电池,等电压升上来了就换智能充

网友:
这个我也有一个哈哈哈哈

网友:
电路板背面挺脏的。

网友:
最典型的傻充

网友:
经典的傻充

网友:
谢谢分享,shǎ充一个。

网友:
也太简单了

网友:
便宜的基本都这样

网友:
早期的傻充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很少见了。现在的傻充基本都是USB的,节省了电源变压器,更加降低了成本。

网友:
也有一个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家里常备个傻充还是挺有用的,专门用来激活那种快饿死剩口气的电池。。。

网友:
傻充,激活电池不错

网友(2024-04-20):
他们家充电电池口碑很差,不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网友:
相对来说感觉工频充电器来充镍氢电池踏实些!脉冲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