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电信千兆光纤,WIN7系统测速只有300多M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4-03-15):
   我家里的光纤升级成电信千兆,路由器也是千兆路由,手机和笔记本WIN10系统电脑测速正常。平常喜欢用的台式机是WIN7千兆网卡,测速也就只有300多兆,很是不爽。以为是光猫的问题,叫电信网维小哥把2.0猫换成4.0光猫花费150元无效果,小哥用仪器测光猫是正常的说我电脑太老啦。我很不甘心,电脑是老但也是4核8线程,板载千兆磐蟹网卡,用光猫直连台式电脑,输账号密码拨号连接也是300M,没有办法,那我就换网卡,买了块原装拆机英特尔千兆PCIE独立网卡换上还是无改善。最后想想应该是WIN7操作系统设置的问题,自己琢磨修改网卡设置,打开控制面板-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找到网卡——在网卡点右键--属性--高级--巨型帧-----选9014b,  把  流控制--关闭,点确定,再测速试试,OK啦,困扰我半个多月的问题终于解决,也不用麻烦换WIN10系统了,但换硬件还是浪费200多块大洋。

网友:
试错成本够高的,我用60多元的AX210 PCI-E无线网卡,我家的600M宽带测速大概显示800多M!

网友:
ax211 210都行啊,螃蟹也不错

网友:
210配合ax3000路由能跑千兆

网友:
学习了,,难道这种数写入内存缓存,,还是磁盘。。。。还和电脑的性能有关

网友:
PCE AC88,TL8280   win7 连接速率 1.3 G  能跑到90Mb/s内网能稳定在110MB/S  路由器xd6088 opwrt 加闭源驱动

网友:
这怎么会这样,一般上去测基本没问题。

网友:
涨姿势了,一般是电脑跑满,无线跑不满

网友:
这和巨型帧没关系吧

网友(2024-12-20):
正好公司几台Win7电脑有这个问题,周一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