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恒流源电路吗?

楼主(2024-03-15):
我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给运放3脚一个2V 1khz的方波信号,rx上的电流波形如下图所示,这是恒流源电路吗?

楼主:
将rx阻值改为0.1欧后,得到的rx电流波形如图所示:

楼主:
将rx阻值改为0.5欧:

网友:
这是豪兰德恒流源吧

网友A:
测试恒流源,,, 你加方波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恒流源,,, 你加方波啥意思????

照搬的TS457的电路,TS457用的是方波所以我也用方波仿真,应该用正弦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恒流源,,, 你加方波啥意思????

这是别人测到的TS457的波形:

网友B:
气死了,都又找了,说我们家大宝贝又没交作业
回家问我们家大宝贝,我们家大宝贝说天天都有人告诉自己要交作业,今天没人告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死了,都又找了,说我们家大宝贝又没交作业
回家问我们家大宝贝,我们家大宝贝说天天都有人告诉自己要交 ...

那就是你们家大宝贝不对了,不应该每天等别人告诉,自己主动问一下今天要不要交作业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你们家大宝贝不对了,不应该每天等别人告诉,自己主动问一下今天要不要交作业嘛 ...

老师这是开学以来第二次找了。第一次是说自己英语作业本丢了,所以两次作业没交,然后老师找的我。在说这个英语作业本的时候又引出开学两周数学作业不只没写过,甚至作业本上都没写名字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是开学以来第二次找了。第一次是说自己英语作业本丢了,所以两次作业没交,然后老师找的我。在说这 ...

哈哈,看来还是欠打。。。不打不长记性,问题是你舍得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来还是欠打。。。不打不长记性,问题是你舍得打吗?

已经混合打了

网友C:
是男女混合双打?记着要适度,不能过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男女混合双打?记着要适度,不能过度

可是愁得不行不行的,都不知道这孩子天天脑袋里面想什么
天天提醒了才有可能做,不提醒就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