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华普仪器HP-9810B+汽车万用表拆解

楼主(2024-03-15):
收藏了多年的9810B汽车万用表,包装说明书和配件都在,不会用,拆开看看

现在的汽车早就不用这玩意了吧,ECU用电脑读数据

廉价 的塑料感

分立元件,这么多可调电阻

背面干净

吃灰的货,继续吃灰。

网友:
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左上角档是测喷油提前角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角档是测喷油提前角的吗?

不知道呢,一直没用的

网友:
CYL是什么啊

网友B:
现在汽车还有分电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汽车还有分电器吗

电路板上标2005,那年估计也是电喷车了吧。

楼主:
CYCLING?表示缸数?

网友:
看不懂CYL档位是干什么的。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和普通的表有什么不同?

网友:
当普通万用表用也可以!!!

网友:
就是个万用表,还分汽车专用的?

网友:
汽车表有什么区别

网友:
马马虎虎,被收藏了

网友:
有测汽车的专用档,高级货啊。

网友:
一般使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