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工控机改成了汽车中控导航

楼主(2024-03-15):
这两天刷到了一个视频,是将N100的工控机改装成汽车的中控台,这也能改,真是惊呆了。

视频链接

网友A:
应该只是把车机当屏用吧。控制车辆的那些做不到吧。。

网友B:
功耗是关键,最早在车上用笔记本+AUX看电影,2个多小时就打不着火了.

网友:
这不就是win平板改中控屏了

网友C:
只能说是多媒体吧,中控,控制个啥。

网友:
应该是大号DVD,接了车载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多媒体吧,中控,控制个啥。

可以开发个软件,然后用多路电子开关并联在在一些用按键控制的地方,也能实现一部分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只是把车机当屏用吧。控制车辆的那些做不到吧。。

人家确实用的是N100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是关键,最早在车上用笔记本+AUX看电影,2个多小时就打不着火了.

人家用的是N100工控机,功耗才10W左右。

网友:
改过电脑 浪费时间精力

网友:
这个厉害了!带触摸吗?

网友D:
其实控制车辆功能主要是连接板、驱动及相关软件,如果有相应资料,应该有人能做出来

反正我是做不出来

网友:
嗯,可以欣赏蓝屏了

网友:
这不叫中控。叫车载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能说是多媒体吧,中控,控制个啥。

现在的车都是总线协议,应该可以自己开发控制空调之类的,就看车厂开放了那些功能。后换的大屏导航不也能控制部分汽车功能吗,还有OBD诊断仪也能读取很多数据

网友:
大屏也是改的吗?出个教程啊。

网友:
能改,没有问题。我之前也改过,借用的原导航的屏幕,但是有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就是共地噪音

网友:
也总是刷到这个大神的视频,并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控制车辆功能主要是连接板、驱动及相关软件,如果有相应资料,应该有人能做出来

反正我是做不出来 ...

那些玩逻辑分析仪的,在加上CAN转换协议就干出来了。

网友:
都是大神,一般人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