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修一个富格锂电热熔胶枪,准备换个电池

楼主(2024-03-15):
之前某宝9.9包邮买的锂电热熔胶枪电池不行了,一充就满,一开机就罢工,准备拆开换个电池。

拆开后的样子,内部结构很简单

测量一下电池内阻,75毫欧还好吧,不知道为啥就是不好用了,不管了直接换掉;

新电池是天鹏的2000mAh动力电池,之前买的做工具电池包的没用完,这下派上用处了;

内阻,果然还是新的好!

点焊

装机,完美修复!

网友A:
这个使用18650锂电池挺费电池的,最好装个充放电管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18650锂电池挺费电池的,最好装个充放电管理板。

有保护板。

网友B:
我昨天晚上才改进了一下,电源线有点细,工作电流1.89A,更换粗线,优化电路后,电流可以达到2.1A,基本上也是电路板的极限了,保护板太小,开关容量也小,反正整个就是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晚上才改进了一下,电源线有点细,工作电流1.89A,更换粗线,优化电路后,电流可以达到2.1A,基本上 ...

主打的就是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使用18650锂电池挺费电池的,最好装个充放电管理板。

自带的有

网友C:
两个大电容的点焊机???

网友D:
换电池后,从开机到熔胶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大电容的点焊机???

是的,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池后,从开机到熔胶要多长时间?

2分钟以上,相比之前并没有实质性提升

网友:
我也有这个,买回来就把电池拆了扔了,直接装个C口,插充电宝用,溶胶还快

网友(2024-12-10):
可以连续出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