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花5块钱装个遮光窗帘,黑、太黑了!

楼主(2024-03-18):
卧室卫生间的窗户朝向东南方,透进来的光太亮了,让人没法睡懒觉
撸齐材料后就开工

0.8米长的侧装轨道

带背胶,但是偶不用

轨道两侧和正中间打孔,装自攻钉用的

借助螺丝孔定好位后,在窗框上打孔

用不锈钢自攻钉固定,帽盘得选薄的那种,不然会挡住滑片

轨道装好的样子

撸的100%遮光窗帘布

按窗户宽度、高度裁剪,剪口用502浸透,免得后期散了

窗帘布固定用挂钩和夹子,夹子用在固定端

挂钩收紧后如右侧,免得松垮垮的容易掉

挂上即可

拉上窗帘基本上可以遮住90%的光,四周缝隙会透点光,不过影响不大

整个安装的材料花费应该没超过5块钱,便宜得紧
终于不怕早晨的阳光射进来,可以舒舒服服睡懒觉了

网友A:
让我们的元首好好睡觉!

网友B:
5块钱解决大问题

网友:
整个安装的材料花费应该没超过5块钱  除了不太美观,没毛病

网友:
卫生间用的还是都用不锈钢材料的比较好,铁的容易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我们的元首好好睡觉!

嗯嗯,可以不被天亮叫醒

网友:
会不会睡过头了

网友:
镜面膜反贴咋样,外边可以看见里边,里边看不见外边

网友:
遮光帘味道大不大...........
买过几个。。。。那味道。。。

网友:
睡觉第一位

网友:
卫生间窗户原来没装帘子呀?

网友:
这种全遮光窗帘,刚刚收到货打开的时候一股味道,很重的,要挂一个星期味道才慢慢散去,简易先挂阳台去取味道,放在房间晚上呼吸一夜的臭味,对身体不好。

网友:
这种遮光窗帘不行,用几个月上面的银色涂料就开始掉落了,首先从折痕处开始

网友:
能不能用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块钱解决大问题

简单改下也挺有用的

网友:
我好奇的是卫生间墙上咋没贴瓷砖,长时间潮湿环境涂料没事?

网友:
祝楼主做个白日梦

网友:
这银色的会反光我喜欢那种亚光材质的遮阳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