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在空心砖上安装明装开关,打孔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4-03-15):
空心砖厚度比较薄,强度也比较弱,

真怕打孔的时候把空心砖打穿,或者打裂,甚至打散架了,
在空心砖上安装明装开关盒,怎么打安装孔比较好呢?

网友:
简单,用那种可以钻天钻地钻空气的网红三角金钢钻,不要用冲击钻。

网友A:
打孔干什么,直接自攻螺丝拧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孔干什么,直接自攻螺丝拧进去就行了

这也行? 一般就是直接钻进去不用冲击就可以了吧

网友B:
三角钻或金刚砂钻,然后配专用膨胀螺栓

网友:
现在什么工具都有,搜索一下。

网友:
不要用冲击钻就行!!!

网友:
用三角钻头,别冲击

网友:
用铁钉呀,一个不够就多钉几个,肯定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钻或金刚砂钻,然后配专用膨胀螺栓

这种需要打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干什么,直接自攻螺丝拧进去就行了

自攻螺丝拧木头可以,空心砖是混凝土

网友:
开关又没啥承重,直接钢钉或者燕尾螺丝打进去

网友:
用废料测试,电锤,手电钻夹三角钻头,手电钻夹玻璃钻头,最安全的就是玻璃钻头。

网友:
明装插座不需要太大的固定力量,也有在底面涂点胶搞定的,尤其是4个钉子都用上,更是如此,所以用3角钻头打孔+尼龙胀塞+干壁钉完全没问题,这种空心砖厚度足够,就算薄壁空心红砖加上墙皮厚度也足够固定插座了.

网友:
免钉胶挤点或者双面胶就完事了

网友:
是的,一般空心砖强度不高,如果用普通膨胀螺丝容易炸裂,可以先试试,如果用普通塑料膨胀螺丝没事,可以不打穿,塑料膨胀螺丝的受力强度不高,如果只安装插座问题不大

网友:
这种砖好像是泡的,直接钉子试试看牢靠不

网友:
我都是6号钻头直接干,慢慢的用冲击钻就行,不要太狠干完塞个塑料胀塞就行了,一个插座最多搞两个,有的时候就钻一个洞,旋螺丝的时候找个大点的金属垫圈就行。其实有的时候知道钻爆了,只要表层的瓷砖没裂就不影响。

网友:
打孔后用飞机涨塞啊

网友:
瓷砖钻头用充电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