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舒适清凉,我家的永速直流电扇安装与使用体验

楼主(2024-03-15):
永速直流电扇就是去年的天马电扇,现在全新升级了,去年没赶上,现在不能错过了。第一时间就入手了。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下我家的永速直流电扇的安装和使用体验。

1. 安装过程

安装永速直流电扇非常简单,只需几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完成。

步骤一:准备工作

我收到了电扇及其配件后,先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一切完好无损。

步骤二:所有配件列表

步骤三:固定底座

将底座放置在选择的位置上,然后直接用手把立柱底端的螺丝卸下,安装到底座上。

步骤四:安装立柱

接下来,我将电扇立柱里面的不锈钢柱子掏出来,然后用手拧紧固定好。

步骤五:安装电扇主体、
把电扇主体底下的螺丝松开,立柱就可以插入了,然后拧紧。注意一定要多松一些,否则不能插入固定。

步骤六:安装电扇叶片、
先把电机头部的两个螺丝松开拆下

安装后护罩,装螺丝

注意安装位置,两个档杆要正好套进后护罩的长条孔内,不要套错地方了

拧紧螺丝固定后护罩

安装扇叶,注意套进卡口内

拧紧扇叶螺丝

安装前护罩,注意这里要耐心:先松开底部螺丝,然后从最上面扣好,然后一点点用手捋下去,直到最后都完全套入护罩片。

最后用螺丝上紧

插入电源,安装完成

2. 使用体验

步骤一:启动电源

插好电源后,我轻按了一下电源开关,电扇立即启动,没有任何噪音,非常安静。

步骤二:调节风速

我发现这款永速直流电扇提供了12档风速可选,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轻松调节风速。

待机功耗:
缺省是6档:0.54a

最高档12档:1.27a

最低档1档:0.12a

总体来说,相当不错,节能,安装简单,风力非常舒适。

网友A:
有自然风模式吗?

网友B:
价格怎么说,自己改了个直流无刷电机的,声音挺安静的

网友:
体验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怎么说,自己改了个直流无刷电机的,声音挺安静的

价格,好像现在有10元的优惠,5片扇叶的算下来应该6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然风模式吗?

这个确实没有,是个缺陷。

网友C:
从最小档位调到最大档位要调11下。是不是很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最小档位调到最大档位要调11下。是不是很烦

这个确实是有点,不过所有的风扇都是这样的,不可能给你12个按键啊

网友D:
私我个店铺可以吗?上车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私我个店铺可以吗?上车上车

tb搜永速直流变频风扇

网友:
天马水军开始行动啦,我要坐等45元再下手。

网友:
夏天到了,准备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最小档位调到最大档位要调11下。是不是很烦

据说长按加档按键能直接跳到最大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没有,是个缺陷。

不管了,这价钱还要什么自行车,已经上车遥控版

网友:
去年凑单42买的 到手吱嘎响 调了几次才好 准备加个红外接收器 改成遥控的

网友:
直流比交流好在哪

网友:
直流电扇 69加上别的红包 还可以更少。   比单独买电机合算现在那些卖电机全涨价30起步有固定轴的40-50,还要买控制板+电源20-30,自己还要找个旧风扇整机10-20回收站 算下来70-100了还是没质保一年的。

网友:
看塑料质感,感觉质量一般啊

网友:
哪个地方买的?

网友:
电机轴承是油浸的还是滚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