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南极人车载吸尘器

楼主(2024-03-15):
南极人车载吸尘器看着小巧,到手差个尘器管头,充电后使用下也很方便,吸力一般,没有吹风功能,拆开结构也很简单。

网友A:
单电池的,基本就是玩具,至少需要3串电池的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池的,基本就是玩具,至少需要3串电池的才能用

小灰尘什么还可以吸

网友:
没个像样的出风口,就是一个玩具。

网友B:
大的吸不出,小的可以。

网友:
上午有人发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的吸不出,小的可以。

主要方便,干点小活

网友:
基本就是玩具

网友:
小灰尘还行,,,谢谢分享

网友C:
换个大电池

网友D:
吸个电脑机箱还行

网友E:
就是个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大电池

换电池时间用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个电脑机箱还行

健盘什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个玩具

这小个电机,也可说是个玩具

网友F:
南极人连这个也做了!

网友:
玩具级别的货色。

网友:
南极人也来凑热闹了?居然只有一节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南极人连这个也做了!

时代变了都可以借牌

楼主:
是个小玩具,大事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