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交个作业,华硕A15-120P1A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4-03-15):
参考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4070-1-1.html    修改20V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电压至30v,并调整高压保护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736-1-1.html  拆个华硕A15-120P1A电源供应器

我正好有个华硕A15-120P1A电源,买了个100W的pd快充电源模块,

打算给笔记本的tpye-c用,但是这个电源模块没办法稳定在输入20v的情况下输出20v的pd
所以需要提高电源电压

通过“拆个华硕A15-120P1A电源供应器”这个帖子的拆机图,拆掉了我自己的电源,真羡慕这个帖主实现了电源自由。

拆完了之后,发现 这个电源输出用了AP4310,所以根据“修改20V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电压至30v,并调整高压保护”的介绍打算修改采样电阻。

网上找了一圈,没有电源的图,只能自己动手找了,通过测量 找到了R1117焊盘的两个电阻是下电阻,拆掉后我换成了等阻值的可调电阻,原始并联阻值是10K,如图所示

改完之后,把电压调到22.5v,这样就可以在60w的情况下实现稳定的20v输出了

其实本打算直接调成24v,后来因为输出的滤波电容是25v的,调24v有点心理不踏实,手懒还懒得换,最后就妥协到了22.5

当然,我没往上加电流表和电压表,目前自己用已经没问题了。

感谢“小余同学”分享的修改方案

网友:
学习了,能改笔记本电源的都是高手高手高高手。点赞。

网友:
还是使用带显示板的成品调压板,再接笔记本电脑电源,比较方便可靠。

网友:
华硕A15-120P1A改可调电源

网友:
先看看,学习下,有2个电源闲置的

网友A:
快充模块大部分都是降压

网友:
可以搞到24伏,这些电容都会超过标称耐压的。
拿来做白光烙铁刚刚好哦

网友B:
换个电容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25V电容调到24V很稳妥啊,应该搞到24V的。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容应该很容易吧

单纯是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充模块大部分都是降压

这个模块20伏转20伏PD可以在40瓦以上稳定,20瓦就掉协议,现在跑22伏就挺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