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人品问题?拆修多功能无线一拖多插座

楼主(2024-03-15):
先抱怨一下,设计了Y型防拆螺丝,为了修它增添了工具成本

拆的起因,是它的自锁开关不弹起来了,没用几次,可能人品问题吧?Y型螺丝可见

替换的自锁开关已经到货了,开关不便宜,再贵都不用修了

END

网友A:
插座还可以,做工还不错

网友B:
感觉这种太占地方,不如接线的插线板...

网友C:
看着铜线粗度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太占地方,不如接线的插线板...

优点是它能通过86插座挂在墙上
不用放地板上或者桌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铜线粗度还行

9.9元人民币,1美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还可以,做工还不错

1美元多,9元9人民币

网友D:
无线,我以为是手机充电那个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我以为是手机充电那个无线

电商卖家用无线这个词称呼它的

网友:
这种自锁开关体积比较大,挺占空间的

网友:
这种我也有一个,感觉用用还可以。不插大功率的电器。

网友:
这类自锁开关较适用手机充电头使用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还算不错。

网友:
手机充电适合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铜线粗度还行

看着才1.5平方的线

网友:
感觉用用还可以。

楼主:
是的,挂墙上,通过自锁按钮,开启或者切断手机充电头
我就是这样天天按,没几天开关就弹不出来了
一次性开关,只好总成换掉

网友:
舍得用 异性螺丝的,才是正规产品。这种最多值5元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