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买了30片4056和30块5v电源,想做个平衡充

楼主(2024-03-15):
上次问过大家4.4v电源直充电池,都说危险,而且我买回来测试发现电压4.52v那肯定不敢充电池了。
锂电池过充容易起火, 充到4.4v过充严 重吗?

后来看了下便宜又准确的方案就是4056小板充电。
现在这30套买回来了,5v电源测了都是5.1-5.2v的输出电压,带2A负载无压降,不错。
4056小板测了下空载电压,都是4.09-4.10,个别有4.11和一个4.12
这个空载和截止电压是相同的吗?
相同的话,那就有点低了啊!锂电池4.1v和4.2v存电量相差多少?

还有就是很早之前有个坛友发过用电容模拟了一个小容量锂电池,用洞洞板做的,上面还有一个泄放电阻,一个船型开关。带2个测试勾。用来测试4056小板。还有上位机,可以看到充放电曲线。前几天还把这个设备拿出来用了,现在想仿制一个,找不到帖子了,还请万能坛友帮忙找下,估计作者本人也能看到这一贴。

网友A:
1A充电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充电有点慢

只是用来均衡,先用正常的3A充电器串充到停充,再用平衡充补电

网友:
三块并联充,电流是否大些

网友:
是这个帖子吗?,类似的我就找到这个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7413-1-1.html,这种4056小板有个体差异的,停充电压均不相同,千万别用在关键的地方

网友:
4056搞出来的电池都参差不齐。。

网友:
这么多,用起来也太麻烦了

网友:
三十套看着挺壮观

网友:
是这个吗

直接用这个2A或3A的直接充到底

网友:
那你不如用tl431和比较器做个截止电压。

网友:
2A的充电板比较流行,1A的太慢

网友:
学习了,内容有用

网友:
论坛有人用索尼充电器改平衡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用来均衡,先用正常的3A充电器串充到停充,再用平衡充补电

只是均衡的话其实可以单独加均衡板的

网友:
什么电池需要30串均衡呀?
话说4056离散得很!根本不均衡!另外4.1和4.2容量差很少,当然如果是200Ah的电池,也能差几个ah

网友:
充电板阵容壮观

网友:
不如买个好点的均衡保护板

网友:
用4056做过平衡充,电池截至电压低的4.0xV,高的4.24V。

网友:
这种应该称为独立充,没有平衡功能,但比主动平衡或者被动平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