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显示屏有一竖纹

楼主(2024-03-15):
电视显示屏突然多一根竖纹,在深色图像时很明显,影响观感,请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一般坏哪里呢?给点维修建议

网友:
屏幕下部的cof坏了

网友:
模组有问题,要换COF,个人没有相当高的动手能力,千万不要去搞,极容易搞废了,先这样用着吧

网友A:
模组有问题,要换COF了,个人没有相当高的动手能力还是不要动了,极容易搞废了,能用先用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有问题,要换COF了,个人没有相当高的动手能力还是不要动了,极容易搞废了,能用先用着吧 ...

谢谢指导,我先研究下啥是cof

网友:
cof是什么,学习了!

网友B:
同不懂啥是cof,但经验告诉我说,别管他,拆开看看可能会更糟

网友:
还是别动的好 没有专业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不懂啥是cof,但经验告诉我说,别管他,拆开看看可能会更糟

对的,小毛病拆完有可能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组有问题,要换COF了,个人没有相当高的动手能力还是不要动了,极容易搞废了,能用先用着吧 ...

cof就是液晶屏和逻辑屏之间的一张薄膜排线,液晶屏那侧需要用压屏机焊接,出现竖线,也许是排线某根线接触不良,例如导电胶,可否用热风枪稍微加热尝试修复呢?请教大神,热风枪的温度应该用多少?吹多久合适?(不能把整个排线吹离了,那就更悲催)

网友:
只有一条线需要压屏,稳定的话先不用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模组有问题,要换COF了,个人没有相当高的动手能力还是不要动了,极容易搞废了,能用先用着吧 ...

动手能力强也不行,要有热压设备和耗材,还要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强也不行,要有热压设备和耗材,还要经验

经验非常重要,否则会越整越坏

网友D:
有专门维修这个排线的,得给人家送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专门维修这个排线的,得给人家送过去

维修应该要不少钱,如楼上说的,不恶化就继续看着,习惯一下也可以忽略那一根竖纹。

网友:
一线屏,以后可能会继续恶化,只能将就用着了。

网友E:
吹热风用合适的东西压压屏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吹热风用合适的东西压压屏线

热风枪吹一吹,压一压的修复概率大吗?也就是说排线接触故障的情况多不多

网友:
我有个显示器更惨,几天潮湿天气之后开机就出现几条这样的线。

网友:
海信十二年的老电视,LED屏前几天开机发现也有这个情况。还好是在屏幕边缘,大部分时间看手机,都不怎么开机看电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