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关于TDA7377功放板喇叭输出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4-03-15):
手里有块TDA7377的功放板,发现喇叭输出到地端有电阻和电容,它是起到啥作用的?
为何官方给出的设计图并没有这个部分的电路?

这个板子,只是单声道输入,5,11,12脚并到一起作为输入信号。
一般的滤波电容采用的是串联到喇叭中,
它这个并联对地的电阻和电容有何作用?

这是官方给出的设计图,喇叭并没有对地有电阻和电容?

网友:
茹贝尔电路,防自激抗干扰的。

网友:
等效电路是一样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来自于网络:
         放大器电路中,无可避免的就是震荡自激的产生,而自激的来源首先是相位的颠覆所导致,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运放电路所产生的电信号属于交变信号(模拟信号,比如正弦波)。有时候我们人为的随意加放Pf级别的电容和电阻所导致,最终产生相位偏移,而满足自我激励的另外一个条件就是幅度。先说明这种自我激励,属于单频率,因为一个频率的信号的附加相位移动只是180度的移动,而噪声属于多级移动,频带范围宽,属于啸叫。
       为了消除这种啸叫,就在电路中增加了电阻与电容,这个电路被称为超前式消除震荡自我激励电路,利用电阻电容并联的方式来消除自我激励,这里的电容容值小,容抗低,高频信号很容易通过,从而导致相位偏移,消除自我激励。
该电路又称为茹贝尔网络电路,首先扬声器是感性负载,放大器输出端和输出电阻构成信号相位移动电路,产生自我激励,加入电阻和电容组成容性负载,加上感性负载扬声器,最后使其接近于纯阻性。

              至于官方给的电路图没有电阻和电容,要么是他们自信,认为电路不会产生自激,要么是绘图的人员偷懒了

网友:
3楼回复的真的挺全面

网友:
3楼
楼主可以把这个电容和电阻去掉 ,看有啥区别不就明白了吗

网友:
关于TDA7377功放板喇叭输出的设计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04421

网友:
个人感觉接上对音质是有好处的,不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依旧能响。

网友:
3楼回复的正确。

网友:
两个喇叭接电阻和电容也不一样,一边接一组,另一边接两组

网友:
吸收杂音用吧

网友:
茹贝尔电路

前几楼说的对

网友:
电路设计没问题啊!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喇叭是感性负载,加阻容网络,一定频率范围内整体接近纯电阻状态,避免潜在的自激发生,有一个外来词茹贝尔。当然如果放大器设计的优秀,发生自激的的可能性非常低,可以不用

网友:
去除高频干扰用的吧

网友:
竟然没中奖

网友:
三楼解释让我学习到了,非常感谢。
记得以前国产磁带单放机随身听里功放芯片是TDA2822,单声道BTL输出,也有两组这个茹贝尔电路,好像是2.2欧姆电阻加一个104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