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最漂亮的ts457内阻仪先假组一下看看效果

楼主(2024-03-15):
我的最漂亮的内阻仪外壳打印好几天了,由于买的ts457内阻表头发现是坏的,于是就退货又拍了一个,这次的快递还是挺给力的,3天就到了,刚到手先假组一下看看效果。
先测试一下刚从淘宝买的两节亿纬原码18650锂电池。
第一节是2500毫安12c放电倍率的,商家给的内阻数据是13豪欧正负2。下面是我的ts457内阻仪测到的数据,感觉不管是内阻仪还是电池都挺靠谱的。

下面是买的另一节3300毫安的,商家给出的内阻是20正负5豪欧。下面是我测出的。

网友:
测大单体可以么?搞个套件试试

网友:
做的不错,多角度拍摄看一下吧

网友A:
把最字去掉会比较好的.

网友:
近来坛子里好多内阻测试仪,心痒痒,再忍忍

网友:
内阻仪外壳打印好几天了

网友:
这么多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最字去掉会比较好的.

{:057:

网友:
请问能不能测小电阻 比如 1毫欧左右的导线

网友:
近来坛子里好多内阻测试仪心痒痒

楼主:
基本上弄好了。

网友:
感觉不使用外壳的自制内阻仪也挺漂亮的

楼主:
全方位图片来了

网友:
确实漂亮,那些多余的孔干啥用?

网友:
打印很有特色,虽然觉得不是很漂亮,但感觉表测量值比较准。

网友:
打印用的什么材质

电池架也是打印的吧

网友:
如用铝合金板或铝合金型材制作外壳可能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哈哈,我也用的这种C口。

网友:
挺漂亮的,中间那个圆孔做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