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何没有恒温的外热式电烙铁?

楼主(2024-03-15):
单纯靠功率来控温就足够用?

网友A:
电压和功率恒定 温度怎么就不恒温了

网友:
加热太慢!来不及控制

网友:
外热式是靠热辐射为主来加热烙铁头。调整烙铁头在辐射区的比例是可以简单进行温度调节来达到恒温目的。要说不必调整还能恒温的还真有 ,小本子固特的cs系列就是典型的 定温恒温 外热型烙铁。

网友B:
外热式受环境影响太大。纯功率也同样跟环境关系太大。同样功率在夏天和冬天温度差太多了。

网友:
老款的外热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热式受环境影响太大。纯功率也同样跟环境关系太大。同样功率在夏天和冬天温度差太多了。 ...

我认为主要是温度检测难度大,如果封装到发热芯上,会和烙铁头有很大温差,高频焊台那种直接用根直杆捅到烙铁头里就十分理想了,只是成本高,安装相对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主要是温度检测难度大,如果封装到发热芯上,会和烙铁头有很大温差,高频焊台那种直接用根直杆捅到 ...

在环境温度恒定的情况下,恒定功率对应恒定的温度,不需要检测温度。为什么要检测温度,为什么补偿温度,都是因为环境温度不恒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和功率恒定 温度怎么就不恒温了

怼焊锡上就不恒温了

网友C:
外热式受环境影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热式受环境影响太大

我有一个100w木柄外热电烙铁,一般点上10分钟就过热了,需要人为断电一会,觉得能有个控温器就好了,打算弄个外置控温器,把烙铁头怼在带感温电阻的架子上。其实一年也就用那么半小时,也就一直没实施。
我感觉,控温能实现,只是不太值得。内热那种集成在发热芯上的控温方案成本很低,外热想控温,不能这么简单,成本会高出很多,有那投入,还不如弄个大功率内热电烙铁来得简单便宜。

网友D:
黄花的电烙铁,很多年前就是外热恒温的,而且用起来相当不错

网友:
外热式受环境影响大

网友:
外热式烙铁一般用个1N4007串用来降低输入电压,简单实现高低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热式受环境影响太大。纯功率也同样跟环境关系太大。同样功率在夏天和冬天温度差太多了。 ...

说得对!

网友(2025-07-17):
PID控制也是近些年才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花的电烙铁,很多年前就是外热恒温的,而且用起来相当不错

其实高频烙铁就是外热恒温烙铁,温度控制天生比内热的好。内热都是发热感温做到一起的,很难控制烙铁头处温度

网友:
高频烙铁就是外热恒温烙铁,什么牌子的好点。

网友:
佩斯,爱迪生,  优琳的焊台   好多都是外热式 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