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闲来无事,拆开我刚买的电子打火机+照明灯看看

楼主(2024-03-16):
无意间看到广告觉得有点意思,主要是打火机+强光照明灯,USB充电重复使用,价钱才8.88元到手;厂家是怎么做到的

以下看图聊聊,顺便分享。

透明外壳,外观很漂亮,也符合打火机的手感。

使用说明纸张比较小,所以拍照看不清晰;头部是一个保险盖子,下方一个保险开关,按一下保险开关就打开盖子了,盖子里面有个点火触点按键,长按这个按键顶部的发热丝就可以点火了;点完火,关闭保险盖。这种结构和之前的火花石的打火机差不多。

内部结构:PCB、TYPE-C充电、充电电池、电热丝、按键、发光板。

一个芯片完成充电、按键、电热丝输出、LED输出控制。
芯片型号在肚子底下,但不认识。

内置聚合物充电电池(但是没有标示容量);发光板内置30颗LED灯珠排列,使用说明备注照明时间为4~12小时(但我充满电实测持续30分钟长亮,电池就没电了),点了几包烟就需要充电了。
照明时间为4~12小时不知是怎么来的,当然不排除弱光和间歇性照明。

带上这个问题决定测试一下电池容量和电热丝及灯的功耗。

接上我的ZOYI示波表,串联电池,按上点火按键;
观察点热丝火点电流达到1.702A,持续时间约9秒。

约9秒钟后自动停止给电热丝供电,但通常只需要5秒钟烟就点着松开按键了。

灯光电流380.7mA强光,当然还有柔光,闪烁两种状态没测(具备手电筒的标配灯号)。

30颗灯珠超强发光,贴近光源测试了一下有91300LUX;
亮瞎了,眼睛不能直视,有瞬间失明的感觉;特别是不能给小孩子玩。

重新充满电后,打开灯光开始计时,电流是恒定的380mA;持续点亮30分钟。
此时再测量电池电压在2.8V, 已经停止放电;
依此计算电池容量: 电流*时间=约190mAH,  看来容量是比较小的。

还是忍不住更换了一颗500mAH的充电电池;
点烟次数从之前的约130次上升到约380次,灯光也持续照亮到1.5小时左右。

总之还是物超所值吧。
光线黑的地方或户外应急使用很方便;
特别是在高原地区找不到高原打火机的时候,有了这个神器,瞬间就觉得很幸福了。

楼主:
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否

网友:
楼主的示波表不错

网友:
可惜不是电弧的,电弧的这个价格就无敌了!

网友A:
那根红色表笔做工差了点。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表,呵呵

网友B:
电弧的才好玩,这个点个烟还行,差点意思

网友:
这玩意得高倍率电池吧,

居然是电热丝的,还以为会是ZVS原理的。

网友:
点烟这个电热丝就够呛。用段时间就断了!

网友:
不知道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弧的才好玩,这个点个烟还行,差点意思

电弧的好像贵很多

网友:
电热丝可以改405纳米验钞灯珠,或者暖白灯珠。等离子点烟器价格贵不少,金属壳容易漏电。

网友:
打火机价格不 贵,LED还挺亮

网友:
物超所值吧

网友:
这个点个烟还行

网友:
打火机加LED

网友:
第一次见丝印在底下的芯片

网友:
拆的好仔细啊   价格也便宜   不错

网友:
首先坏的肯定是盖子的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红色表笔做工差了点。

欢迎评论,很细致,观察到表笔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