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神们,这个颗粒如何利用?谢谢!

楼主(2024-03-15):
各位大神们,近日收来一个坏固态,主控是2258xt,上机不识别,转接卡灯直接就不亮,不会维修,所以想做成优盘。拆下颗粒发现id为:45,4C,98,A3,76,D1。在百度里没查到这个芯片型号。而且该芯片id不连续。请教各位大神,如果做优盘该选择什么主控板,如果做固态又该选择什么主控板。谢谢。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id表。建议拍芯片的图案。应该有大神可以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一个id表。建议拍芯片的图案。应该有大神可以识别出来。

闪迪05497-03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