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机正泰ZTY0124A

楼主(2024-03-15):
看了不会修老哥帖子感觉正泰这表还行,FY76跟这个一模一样,淘宝搜索一番发现有一家券后35就买了一个,福仪FY76拼夕夕还卖90多,DM1106芯片,电压档精度还可以,没有基准只能对比UT39E+和702S相差1-2个字,电阻档数值偏低精度还过得去,还有VFC功能,选择键长按能显示VFC,不过也没有设备测试。
电容档基本符合,说明书频率支持100MHZ不知道真假,面对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合格的炮灰表。

网友A:
超值是超值,不过怎么pcb中间部分有绿油啊,感觉是返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值是超值,不过怎么pcb中间部分有绿油啊,感觉是返修的

绿油是我搞的,绿油的地方被厂家工人电动螺丝刀拧滑漏铜了一根线断了,我补焊涂了绿油,不过商家也爽快再给我发了一个也没用退,第一次占了个便宜

网友B:
这挺好的一个小表。显示屏比众仪的好很多。35很好啊,我记得我当时买二手都45买的

可以改9999字和温度档。8M晶振。

对了,这个表的频率档确实是比多数0660厉害的,不知道改了什么,我亲自测过25MHz的晶振读数正确。就是万用表的频率档有点鸡肋,很多该有频率的地方测不出来

网友:
35,还是硬芯的,不错。

网友:
板子还不错啊。很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挺好的一个小表。显示屏比众仪的好很多。35很好啊,我记得我当时买二手都45买的

可以改9999字和温度档。 ...

嗯就是不知道电阻档怎么校准请教下

网友:
众泰真是什么都做啊...

---------------------

网友:
35不错的自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泰不是倒闭了吗?

网友:
硬芯的,还不错。。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最喜欢这表免拆机校准功能。

网友:
特安斯8304换了个壳,3节七号电池供电,3.6V欠压提示,改锂电极期方便
好表,性价比极其高

网友D:
FY76我也买过一台,精度很一般啊

网友:
35块钱的话 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FY76我也买过一台,精度很一般啊

可以校准,电阻,电容,电压都可以,就是电流没找到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就是不知道电阻档怎么校准请教下

按住两个功能键的其中一个(忘了),开机打到电阻档,就进入校准模式了。

0660校准要求整数输入,如200欧,300欧,10k欧,1V,20V等,分档位校准的,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两个功能键的其中一个(忘了),开机打到电阻档,就进入校准模式了。

0660校准要求整数输入,如200 ...

感谢已经找到办法校准,这个我用1M电阻校准的

网友:
这个蛮有意思的,能校准,还便宜
我也下单了一个,等到手了,请教校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