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简单DIY一下就这样用起来

楼主(2024-03-15):
饿死的笔记本电池难救命,我现在简单DIY下,就这样用起来
相信内部有的保护板每个电池平衡保护,就用它,不再理会这事。

1、不用动大手术,简单在电池左右两端切开口,

2,看到正负极

3,能焊接出导线即可

4,用常用的园口DC棒,公母接头线焊接出来。

5,我母头用来充电,公头输出12V

6,公头用来输出,我的12V应用范围:电批,电转,收音机,充电器。及其它

7,充电器我用这个,网上5元钱买的,充电电流1A,有转灯信号红色转绿色。

8,简单DIY完成外型就这样,显得简陋,实用主义者。

9、一口气干了两个电池,用起来总比饿死强!
10,用起来总比吃灰强!

楼主:
改造完成,第一次充电的数据:改好连接测量饿死的电池端电压是9.4V,连接充电器经过漫长的1A5小时的充电,转灯,
再测量电池端电压达到12.3 V 。基本算内部所有电池正常。

注意:判断电池内部有没有坏电池的简单方法是:很容易的撕开电池的商标贴,能看到电池内部,从而判断鼓包情况的就要事先换新,才能充电。

我这两个电池内部很好,一个都没鼓包,就直接充电。

网友A:
粗暴直接,哈哈哈

网友:
看看好用的方法,也试试

网友:
18650鼓啥包啊。一般都是性能不行保护板直接判死后电池充不了电而完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暴直接,哈哈哈

学习了,内容有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并没有均衡功能,大多数都是每节电池电压差异过大。
撕开标签,用大头针插入,补电。有时能够复活。

网友:
这样玩要注意过放

网友:
看体积应该是18650电池吧

网友:
不懂原理。发觉这里电池有些可以充有些不可以。单节的话都可以充,但是充好的再组合起来装在笔记本上却是没有电的。上网查询是有芯片管理锁定了需要解锁。也不知道如何。假如是有芯片的话,应该很简单就可以读写的才对。

网友C:
这捆绑的,感觉像自制土boom.

网友:
收藏下以后试试

网友:
有的笔记本电池 里面有一颗电芯坏了 主控芯片会锁死 换电池也没法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并没有均衡功能,大多数都是每节电池电压差异过大。
撕开标签,用大头针插入,补电。有时能够复 ...

复活难度大,就算复活也没啥卵用了,意义不大。本子都卡得不行了。

几个电池就这样发挥余热,一直到它生命的尽头,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捆绑的,感觉像自制土boom.

实用主义,这几个电池简单用到尽头也就扔垃圾啦

老笔记本时代已成为历史啦

楼主:
6个电池寿命结束就扔垃圾桶啦。简陋,是的,能用就行啦

网友:
体积有些大,用处不多,不如直接拆电芯用。

网友:
简单粗暴。。。
注意平衡充啊

网友:
这样用不是跳过保护板吗?没有保护板可不安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