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热风枪焊台不能调温,请谁帮我分析分析问题,

楼主(2024-03-15):
拆修热风枪焊台不能调温,请谁帮我分析分析问题,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同样的问题

电路图应该画的对的,就是数值可能不对,正负对换感温头没用,换了moc3023没用,换了lm358没用,没辙了,
电路图如下,是卡达852D,烙铁和风枪是一体的,单画了电热丝电路

网友:
盲猜,感温头故障。

楼主:
不是,换了也没用

网友:
100K调温旋钮测一下。

网友:
先电位器呗,再358

楼主:
换了3个电位器,都不通,好怪的问题,换好还是不行,又换358,可以了,,不知前面换的358是坏的?我都是板上拆下来再利用的,看来还是整鲍鱼二合一,修过什么850,852感觉都是垃圾,温度显示竟然是两条路线,一个只管显示,一个只管温度,靠双联电位器实现同步,竟然显示的不是实际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