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块9两个的吾爱充到货了

楼主(2024-03-15):
成色一般,并且轻飘飘的,头重脚轻的感觉

外壳很结实,不过也很好拆,其中这个电池有点微鼓,插Micro口充电闪灯,但按坛子里的方法短接8205的123脚没用,没输出

然后把这个电芯拆出来装到一个旧的充电宝电路板上,给这个电池充电,充满后,奇怪的发现,电池居然不鼓了,难道欠压也会导致软包电池鼓包?原来一直以为是只有过充才会鼓包

冲的时候用炬为计量了下,大概冲进了4000多的容量,衰减还可以

网友:
亏点可能也鼓包!

网友:
80%的转换效率地话能输出3200mAh,将就用,比没有强...

网友:
看着很一般

网友:
电池出厂2020年,有点久了,饿鼓了很正常

网友:
不错哦,换个大电池应该好用

网友:
电池鼓包基本上是因为欠压

网友:
电池都这样了,要小心使用。

网友:
看壳子还空着一块应该可以放大一点的电池

网友:
好像性价比不高哟

网友:
饿鼓了很正常

网友:
原来充电也能治疗怀孕

网友:
充满电能消除肿胀.

网友:
已经老化了吧

楼主:
这是另一个捡来的充电宝,原本是3个18650,这个两个放进去刚刚好,右边那个就是之前鼓包的,充电试了下大概可以冲两次手机20%~80%

网友:
充电宝没快充还能拆电芯用

网友:
测下5v放电,盲猜能放出2000

网友:
5000MA还有可能,刚才有个坛友壳子上赫然写是50000MA。

网友:
原来鼓包是饿的了,和人正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