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我的第一支烙铁

楼主(2024-03-16):
表哥九七香港回归驻军,电工维修在港买的日货,退伍回来给了我一支,一个万用表,一把尖嘴钳。

楼主:
十几年前热衷改T12,拆发热芯扯乱了发热丝只好扔了,其余都还在,二十多年了,上次换了个旧的黄花40W的发热芯改回了外热烙铁。。。

楼主:
记得当时手柄上有标贴,40W的,发热芯内筒和头部都是黄铜的,不象黄花是铁的会生锈。,,原尖头用细了好多,软铜棒上了层黑色,传热上锡都很好。后用GOOT的60W头子锉细改了根,,

网友:
这种烙铁还不错的,一般30W就够用了(常规不大的焊点),结果现在至少60W起步了
多了调温之类的功能。

网友:
我的不记得是不是当年第一个了,反正也很多年了,现在烫塑料用

网友:
内热式的,外热的不行,坏了几个了。

网友:
这种很耐用

楼主:
这种老的外热烙铁也就四样,,线,芯,头,外壳。线又软又 长,芯线扯乱了装不回,,,试了用手怎么都扯不断,芯线不是很黑细的那种,瓦亮瓦亮的,当时都很奇怪这么细为啥却手痛都扯不断?勒人绝对杀人利器。外壳不是普通塑料,类似电木又很有韧性,,穿心镙丝加镙母,无惧多次拆装不滑丝

楼主:
后来在闲鱼上买了KS60,KS60R。老式的穿心螺母款很好,发热外筒与手柄压接处不松动,不似KS60R,,后KS60R卖了。

楼主:
尖嘴钳子一直在用,也只这把

网友A:
香港也卖这种水货呀

楼主:
万用表不怎会用,纯小白,还要装9V方形电池,麻烦。。。不知何时撬断了根黑笔。。。有个日式三和数码的一看就知高端,更好些我没拿,这个我也不懂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香港也卖这种水货呀

部队买的,应该是贵的好的。。。不水吧,不是我拆扯坏了,能一直用

网友:
我以为我的烙铁、焊台够多的了,跟你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喽!不过我80年就用电烙铁喽!

楼主:
发热芯,原装日本的做工很好很工整,外部有条银白色长条,两个一大一小的紧固镙丝上有个小圆点,日式镙丝的特征。现在好多国产替代,,我在华丰买的就没以上特征,应是国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尖啃钳子一直在用,也只这把

这钳子看起来不错

网友:
不知道是啥品牌的。

楼主:
100W的头,,热容巨大

网友:
当年97电工装备也一般

网友:
驻港部队,一般人去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