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烧烤用油烟净化器

楼主(2024-03-16):
客户说不能用了 我拆了看看 大牛映入眼前,再仔细看大牛线圈都烧了好几处,二个风扇一个220伏交流的一个直流48伏在有水那一段、高压风扇散热 低压风扇在水雾区域接触水雾防止漏电、雾化器也是直流低压37-48伏的电流应该不小环牛单独给雾化器!我看到整流模块好大带散热器!再看水箱里有个多头雾化器属于工业品了、一个水浮开关 加水、买个合适的牛匹配下应该可以

网友:
这也叫产品

网友:
这是油烟粉煤灰混合水雾后沉降原理?
看起来确实比高压静电吸附寿命更长点,好处是不需要定期清理!

网友:
设计时没考虑环变隔热保护

网友:
原来有换能片振荡,加湿器喷雾,水珠颗粒与烟尘混合后沉降。以前网上见过高压电极板吸附。

网友A:
环 保要 求后的产品

网友B:
那个是环牛?,,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头一次看到

网友:
牛已经烧了。

网友:
第一次见,学习一下

网友:
环牛都能烧,不过这种设备的工作环境一般都比较恶劣,高温加水汽加油烟

网友:
工作环境恶劣.环牛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环牛?,,谢谢分享

环牛就是变压器啊 无非是圆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环 保要 求后的产品

你知道太多了啪!!!

-------------------------

网友C:
看来只能换新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换新的啦!

换一个牛就修好了  今天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