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标号,esim芯片完成国产化了吗?

楼主(2024-03-16):
随身Wi-Fi带的esim芯片丝印查不到型号
esim芯片完成国产化了吗?奇怪的标号

网友:
估计就是 打磨抛光 激光

网友:
这个不难吧,SIM芯片换个封装而已

网友:
都印上汉字了!

网友:
esim应该老早就能国产了吧。

网友:
感觉这个技术难度不高,就是市场问题

网友:
早就能国产了吧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A:
上面又没打型号你怎么看出来的型号。。。你手机卡上不是也有这串数字的,这个是序列号
这个就是贴片sim卡,又不是esim,esim是可以ota改变里面卡片信息的,这个只是把普通sim卡做成贴片封装了而已,普通sim卡里面是什么这个里面也是什么,一样的芯片,只是为了省空间和那个连接器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又没打型号你怎么看出来的型号。。。你手机卡上不是也有这串数字的,这个是序列号
这个就是贴片sim卡, ...

sim卡的拆机图这个样子,我这个是从随身Wi-Fi的PCB拍摄的

由于是物联网卡,确实是esim卡,而不是sim卡

网友:
这个技术难度不高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 中国移动 的物联卡,很有可能没有绑定设备串号。

之前,我拆过一个 4G POS 机,里面的 eSIM 卡就是带字母的移动物联卡,刚开始我还以为印错了,后来把它装到 随身Wi-Fi 上,iccid 号就是带字母的,且不绑定 IME1 ,但每个月只有十几MB流量而已。

网友:
你这啥型号为随身Wi-Fi?排张全幅图给大家看看呗!

网友:
eSIM早就国产化了

网友B:
要有绝对的相信,早就可以了。

网友:
这玩意有什么复杂的吗,完全是个加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绝对的相信,早就可以了。

想起来了,俄罗斯IC制造工艺,最高水准就是Sim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卡的拆机图这个样子,我这个是从随身Wi-Fi的PCB拍摄的

由于是物联网卡,确实是esim卡,而不是sim ...

是sim,封装不一样但还是一样的晶圆,这种封装为了好smt焊接,反正这种设备也没打算换卡
esim和sim的区别就是sim是无法由用户烧写的,和sim一样你换号了这张卡就废了,esim是可以用户使用过程中重新烧写的,你换号只要重新烧录里面的内容,不用换卡,目前国内还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esim,只有几个高端的智能手表上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im,封装不一样但还是一样的晶圆,这种封装为了好smt焊接,反正这种设备也没打算换卡
esim和sim的区别 ...

你既然如此坚定坚持这是SIM卡
说明你揭示了工信部暂停四大运营商eSIM业务的核心
我看过文件,表述eSIM卡的写卡权限绝不可以被运营商外掌握
透过你的坚持,让我明白了尽管大家都管这芯片叫eSIM卡
但中国市场上无真正意义的eSIM,本质还是SIM卡
如果若与我判断一致,表示非常感谢
因为,你纠正了大众的判断

这不是esim卡,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QFN5X6-8封装的本质上还是SIM卡的物联网卡

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它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