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直流电机串联多大的热敏电阻NTC,可以解决供电电流不足,缓启动的目的?

楼主(2024-03-16):
直流电机经常会启动的时候电流过大,动辄十几A,甚至几十A。

串联多大的热敏电阻NTC,可以解决供电电流不足,缓启动的目的?

网友A:
你拿NTC热敏电阻,来解决供电电流不足的问题?你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NTC只能限制电机的启动电流,谁说供电电流不足可以解决的?它又不是发电机。真理不可以任意引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拿NTC热敏电阻,来解决供电电流不足的问题?你这是什么原理?

应该是电源不够强,类似于汽车5档起步,楼主想从1档慢慢起动

网友:
至于用多大阻值的NTC可以把启动电流限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这个可以用欧姆定律算一下的,可以先测量一下线路的直流电阻,其中主要包括电机的直流电阻和引线、插头的电阻,比如电机直流电阻是1欧姆,电线和插头电阻0.5欧姆,那么线路电阻就是1.5欧姆(由于电机的电感量对直流电的限流作用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如果供电电压是12伏,启动电流就有可能达到8安培,如果直流电源只能提供4安培电流,那么,串联的NTC其冷态电阻要稍大于1.5欧姆才行,可以选择2或3欧姆的,NTC的稳态电流可以根据电钻的工作电流来选择。如果买到的NTC的参数不能满足以上选择范围,可以采用串、并联的办法解决。

网友B:
电机启动,用NTC不好,ntc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启动,用NTC不好,ntc功率不够。

你需要多大功率的NTC?大的也有十几安培的,一个不够还可以多个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