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点胶针头都是一次性使用的吗

楼主(2024-03-16):
这种点胶针头用过一次就堵住了因为买胶水只送了一个针头看来下次要用还得再买一些。

网友:
用细钢丝捅通...

--------------------------

网友A:
稍微加热,吹一下,

网友B:
我以前买的补鞋胶 这种盖子不会堵

楼主:
谢谢,还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加热,吹一下,

要是当时用针管吹就好了,现在过了一天用针管试了一下吹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买的补鞋胶 这种盖子不会堵

你这个自带疏通器的盖子不错,不过现在还是用铁丝疏通了,看来下次用完胶水要及时处理才行。

网友:
那个大头针捅一下

网友C:
我买的固定就是这样的不锈钢细管,盖子中心是更加长的芯,把管里面的胶顶进去,管还是要稍微粗一点好。

网友D:
设计肯定是一次性的,不过你这种相容性不好的胶水,干透以后,用比孔径细的东西捅一下,可以整体出来。

虽然胶水有一定的贴服性,但是由于不是相互溶解的类型,实际干透后的机械性能并不是太好。如果有足够的受力点,可以直接整体剥离。

楼主:
这个跟针头差不多大小了只能用更小的铁丝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固定就是这样的不锈钢细管,盖子中心是更加长的芯,把管里面的胶顶进去,管还是要稍微粗一点好。 ...

我这个跟注射针头差不多大小的确实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肯定是一次性的,不过你这种相容性不好的胶水,干透以后,用比孔径细的东西捅一下,可以整体出来。

虽 ...

下次用完我想马上用针管注水疏通试试看。

网友E:
话说这个胶水我也有,之前买LG G6电池送的,用来粘后盖,好像并不太好用...

网友:
找细钢丝捅捅

网友F:
我买的胶水的盖子上都有这个细钢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个胶水我也有,之前买LG G6电池送的,用来粘后盖,好像并不太好用...

我这次是买来粘工艺品的下单时还不知道是屏幕用胶水还送了一套工具,之前我有一部旧手机屏幕开胶了一半自己用薄的双面胶粘回去加了个手机壳居然也可以用很长世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胶水的盖子上都有这个细钢丝的

我也买了不少胶水也有买配件送的居然从来没有发现盖子有带钢丝的,倒是最近发现有一支胶水的盖子还中间断裂了。

楼主:
已经用钢丝疏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