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家里电器待机消耗多少电能

楼主(2024-03-16):
在三十多年前,我就会使用带开关的插座或者一开五孔插座,因为这种插座可以在不用电器的时候关掉电源,即减少安全隐患,也节约电能,那个时候不少视频、音响设备也是没有机械开关的,插电就亮灯。今天我把家里可能存在待机的设备都测试了一下,大家看看待机功耗如何:

液晶电视0.16w
洗衣机一1.6w
洗衣机二0.6w
洗衣机三0.3w
洗衣机四0w(点赞)
热水器3w
电饭煲0.4w
上网6.5w
机械式定时插座1w
遥控插座0w(点赞)
电力猫1.8*2=3.6W
两个台灯一个平板0.5w
老款多用插座0.23w(单指示灯)
新款多用插座0W(单指示灯)(点赞)(高亮led+兆欧级别电阻)

其它抽油烟机、微波炉、高压锅、燃气灶等均为机械式,没有待机功耗,我家所有无机械开关的电器均安装在有机械开关的插座上,做到用时打开,不用时关闭。

注:0w为功率计无法测出(理论可显示0.001w),并不表示实际功率为零。

网友A:
液晶电视12W,应该不可能待机功耗这么大,是不是还没息屏的状态下测得?

网友:
除非长时间不用的,我才会拔掉插头。。。。
每天都要用的,我都不拔。。。。。
因为南方潮湿,通电的瞬间,炸过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电视12W,应该不可能待机功耗这么大,是不是还没息屏的状态下测得?

可能电视比较老了,没熄屏12w是不可能的。

网友B:
这个包含无功功率,不准确,明显的就是液晶电视,输入用了比较大抗干扰电容,充电又还回去了,实际上耗电量一个是0.5w,洗衣机有工频变压器的也比较大,不过我没研究现在的电表会不会坑人的计算进耗电量,线路内阻比较大的话无功电流也会产生部分真正的耗电量。功率因数矫正用得合适还是有节电的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包含无功功率,不准确,明显的就是液晶电视,输入用了比较大抗干扰电容,充电又还回去了,实际上耗电量 ...

很多表是可以独立显示有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包含无功功率,不准确,明显的就是液晶电视,输入用了比较大抗干扰电容,充电又还回去了,实际上耗电量 ...

绝大部分功率计都是显示有用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包含无功功率,不准确,明显的就是液晶电视,输入用了比较大抗干扰电容,充电又还回去了,实际上耗电量 ...

我重新测量了一下,等个半分钟左右功率就降了,可能是自检和启动程序。

网友:
楼主做的好,应该把不断电的电器的插座都用开关型插座,闲时断电继节能又延长电器寿命.
现在的不断电电器越来越多,很多人手懒就任由其常年不断电,也有导致意外甚至火灾,所以在待机电器品质真正过关之前还是动手断电更好.

网友C:
空调的待机功耗是多少

网友:
这类测试个人感觉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听说过有些人家在某时间段会说家里电耗大了,以及水耗大了,等等,实际和使用习惯有关

网友:
楼主真是个细心人啊

网友:
我也是习惯使用带开关的插座,但是需要注意一下,带开关的插座尽量不要接超过一千瓦的大功率电器,至少不应该长时间通电使用大功率电器。

网友:
热水器3w;;;;

网友:
现在家庭电表都换成智能电能表了, 良好的用电习惯很有必要,能节省一点电钱,为碳排放做出微薄贡献,
光猫, 路由器, 油烟机,燃气热水器电源,太阳能热水器加电单元,风暖型浴霸,电动晾衣架,电动窗帘机,电热水壶,微波炉,大大小小的手机充电器,鱼缸循环泵,电视机顶盒。。。。

算了不算了, 还是多赚钱吧

网友(2024-08-09):
引用 网友C:
空调的待机功耗是多少

官方数据是0.5W

网友:
我是习惯使用带开关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