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罕见Z80 双 CPU 主板

楼主(2024-03-16):
没有任何显示信息,只能通过测量 EPROM 管脚电压,确认通电了。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

网友:
还不知道,打算抽空读取 EPROM程序, 进一步解析。

网友A:
在哪找这么多老板

网友:
什么专用设备上吧

网友B:
不知双CPU如何协调工作的?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双CPU如何协调工作的?是比较少见的!

现在很多产品也是多MCU,CPU,有一个主控,其它管自己的事就好,只要不是算力应用,很少有多核心的

网友C:
对于Z80,只在上大学时用过那个带键盘带数码管的单板机,后面就再没接触过。话说学过Z80的也都是上年纪的人了,再后面的学弟学妹们已经不学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双CPU如何协调工作的?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双 CPU ,和 服务器上对称多处理器 SMP 不同。SMP 要操作系统和软件配合。
这里的双 CPU ,可以理解为相对独立的两个 CPU, 基本上不需要协调工作.
早期的 EPSON HX20, 也是 双CPU ,一个负责计算,一个负责周边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Z80,只在上大学时用过那个带键盘带数码管的单板机,后面就再没接触过。话说学过Z80的也都是上年纪的人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265-1-1.html

网友:
我看了一下 BIOS 里面的程序,估计是个 音乐播放器 或电话系统的板子。
里面有一首歌 SunKiss, 还有 (05)-xxxx xxxx 电话好吗,新加坡的区号。
其它不清楚, 也没心思去进一步解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找这么多老板

40 元 咸鱼买的,本来想拆 EPROM, 但发现 锈迹斑斑,先放着吧,拆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4265-1-1.html

对,就是这种东西。要查指令表手工汇编,再把手工汇编出来的机器码一个一个敲进去。

网友:
是游戏机主板,可能是牌机还是麻将

网友:
游戏机板,ATT连环炮,牌机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