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漫步者m360音响触摸不灵维修

楼主(2024-03-16):
漫步者m360音响音质蛮不错的,触摸不灵了,拆开后,单独连接触摸板,可以触摸使用,安装到面板上就不能用了。这个触摸板中间隔着一个圆形散光板,在散光板上钻了小孔,然后剪取细短的铜线,穿过掰弯,安装会面板后,正常使用了。不太明白导致不灵的原因,触摸ic坏了吗?

网友:
按钮其实蛮好的,触摸键始终体验不好

网友:
实体按钮好修,触摸按钮时间长了很容易失灵,还难修找不到原因。

楼主:
嗯,确实不如实体按钮,就是几个功能嘛,还是用实体按钮省心的

网友:
实体按键比触摸按键好用!!!

网友:
按钮其实蛮好的

网友A:
只有我喜欢触摸感应,不喜欢按键?按键不常按容易氧化失灵

网友:
换个新的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我喜欢触摸感应,不喜欢按键?按键不常按容易氧化失灵

换按键简单,不复杂,有的好点的按键用好多年也不坏的,潮气、使用频率、开关质量决定了开关的寿命

网友:
你这应该不是触摸芯片坏了吧,如果坏了按说不能触摸才对,有时候这个东西吧可能是脏了洗洗就好
上次我拆油烟机开机触摸不灵敏,还开测试好的,装上故障排除。真说不到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按键简单,不复杂,有的好点的按键用好多年也不坏的,潮气、使用频率、开关质量决定了开关的寿命 ...

我在广州,,有湿和远方的地方

网友:
漫步者还出过这种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