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燃气热水器jsq22-12hwf/hwa参数调整

楼主(2024-03-16):
家里热水器换过主板,好多机器会用同一主板,导致温度调整不准确或者忽冷忽热等,影响洗浴舒适性,需要对比例阀的参数进行调整。有些地方售后没进行过此类培训,所以他们有的不会调,也能理解。

后索取到这个机器的厂家燃气比例阀高低和二次点火参照压力值,咸鱼买了二手压差计,研究了一下,搞定了。

调数值是需要有压力表测试压力数值作为参照的,测试一次静压和动压及二次压等操作时,要严格按照某文库《美的燃气热水器参数调节指引》,操作具有较大的危险性,比如漏气。需要认真仔细阅理解后,再考虑是否能操作,小白不建议动手,交给专业人员处理

售后提供的jsq22-12hwf/hwa的压力参照数值为PH:1000±20Pa,PL:160±20Pa,DH:340±20Pa。(压强单位为帕Pa)

我这一次进气静压3000帕多点,一次动压2700多帕。根据参数调节指引,用压力表调整到上面的对应数值后,机器上对应代码分别为PH:86,  PL:54,  DH:5A。供参考使用。

网友A:
yunliwuli ,直接说可以调就行了,要么写个调试路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yunliwuli ,直接说可以调就行了,要么写个调试路线图

线路图?你是不是对这个调试有什么误解?《美的燃气热水器参数调节指引》里面很详细了。如果还看不懂,不建议动手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路图?你是不是对这个调试有什么误解?《美的燃气热水器参数调节指引》里面很详细了。如果还看不懂,不 ...

路线图与线路图ss分不清怎么搞.
说话要说重点, 替你总结一下,
一, 目前市场安装都不合格, 包括大牌, 因为没有现场气压测试后的产品参数调校.
二, 可以按照<<指引>>调校
问题是
针对一, 燃气公司为终端用户提供的气压范围是多少, 热水器厂家哪家产品有气压范围要求和水压范围要求, 没提要求的既然可以调校自然可以做到MCU自动参数设置, 哪家做到
也就是说结论
市场上所有燃气热水器都是垃圾半成品, 几块钱一个的压力传感器都不愿装.

这是不是你想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线图与线路图ss分不清怎么搞.
说话要说重点, 替你总结一下,
一, 目前市场安装都不合格, 包括大牌, 因 ...

哈哈,真的没看清,不好意思啊。

燃气公司提供的燃气压力一般有个正常范围吧,根据售后说一般在2000帕,我这个偏高了点。确实低端热水器没有压力传感器,但是压力传感器好像也不便宜啊,我买的表说的进口传感器,售价大概200多元吧。

我发这个帖子是为了存档参考数值,不是教程,教程还得看《指引》。所以没形成有条理的文章。网上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找到这个指引里的提到的厂家提供的参考压力值。供参考。

网友:
这玩意没调过

网友:
这个一般都要调整一下,出厂的是普平情况。

网友(2024-05-15):
改液化气有方案吗?
我也是这一款,直接改喷嘴点不着火,改了一下dh点火开度以后可以用了,但是温度有时候不稳定

网友:
好像jsq22hwa这一款是液化气的
我买错给买成jsq22hwf了
不知道哪位大佬可以提供一下22hwa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