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能买到不鼓包的自行车外胎?

楼主(2024-03-16):
今天骑自行车觉得一顿一顿的,看路面都跟往常一样很平整,检查发现前轮外胎鼓起一个小包,----先前打气时见到车胎中部出现明显缝隙,就剪了一块内胎皮子垫在外胎里面,不想那皮子现在跑出来形成个包包.

记得早年有那种"加重胎"是外胎内增加了一层"帘布",可以打起到6个压力,而现在的车胎里面都是排密的"帘线",使得车胎容易沿着排线缝隙裂开,那么现在哪里有帘布式车胎或者有不鼓包的车胎卖?

网友:
跟汽车轮胎一样在到寿命之前就换?

网友:
买贵的就对了

网友:
牌子货也这样?

网友:
气压不能打太高,但也不能太低,太高容易崩断帘子布,太低容易磕坏胎壁,一般轮胎上都有标识气压在什么范围,比如我的防扎胎就是40~65PSI!

网友:
只有一种胎,叫正新轮胎

网友:
你想的已经没有了,全是一样的工艺了

网友:
都是鸡的屁惹的祸。这年头,不急功近利,都不好意思出门。

网友:
实心橡胶胎

网友:
价格便宜了可能就是这样,买贵一点的品牌货,我反正从来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平时气压高一点就耐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自行车还鼓包的。你这是什么自行车有特殊用途吧。现在路况好我原来自行车长时间放着都是橡胶老化的裂痕照样骑都没事。现在自行车车胎都往轻量化方面发展我去年买的32c外胎侧边薄得很。他们说那些折叠胎更薄

网友:
自行车外胎鼓包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从来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第一次听说外胎回鼓包,该换的时候就带换

网友:
老化了吧?找大品牌的更换,按照标称胎压打气

网友:
气压低硌伤外胎了,品牌的外胎随便买打足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自行车还鼓包的。你这是什么自行车有特殊用途吧。现在路况好我原来自行车长时间放着都是橡胶老化的 ...

不是吧?自行车外胎生命的尽头就是鼓包/爆炸,除非爆炸之前即换新的,不然它咋样坏掉?难道是磨损到只剩车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