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便携式液晶显示器拆机(有彩蛋)

楼主(2024-03-16):
1分辨率到1388*768,超全接口
2有内置喇叭,但走的什么引脚看不懂了
3主控TSUMV53RUUL是mstar单芯片液晶电视解决方案,内置RAM,128脚QFN封装(有图有真相)
4USB接口很扯蛋,还能二次开发?就8M固件啊
5显示板的芯片有点高材低用了,明明支持的1600w结果屏幕材料只有256色,呵呵,渣渣
6屏幕供电芯片丝印的不弄了
7真彩蛋,没有通电的板一根,而且是粘在屏幕后面的,非常结实,这块板的芯片我看不懂,有空的接口,传的高清图,大家瞅瞅吧

网友A:
喇叭固定在这个地方,出音孔都没有?

网友:
真漂亮,好干净。

网友B:
av输入的?显示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输入的?显示效果如何?

av有点糊,我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喇叭固定在这个地方,出音孔都没有?

有一个的

网友:
分辨率感人

网友:
那里来的拆机屏幕,以前的精品啊

网友C:
又是这种山寨显示器,用的还是万能板,只要刷了程序,可以匹配多种屏幕型号,这个屏幕八成也是某个笔记本里面拆的旧屏幕

网友:
淘宝上的便宜显示器都是这样来的,回收的屏幕修修然后套个壳子就号称全新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这种山寨显示器,用的还是万能板,只要刷了程序,可以匹配多种屏幕型号,这个屏幕八成也是某个笔记本里 ...

7英寸的屏幕啊,感人了,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