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我拆,我使劲拆,拆个筋膜枪,XSY-99

楼主(2024-03-16):
几十块的东西,只用了几个月电池就不给力了,五分钟不到就没电了。于是开始拆拆拆,拆出来看一下电池尺寸,然后换换换。

先拆这个螺丝,然后转开盖子

拿下来就这样了

再㫌下底下三个螺丝

就可以看到电池

然后继续拆,这两个螺丝不经忘了

然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电机看上去不错,用来做一个小电磨也是极好的

网友:
就是个偏心轮原理

网友:
谢谢分钟,家里正好有个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里面空间比较大,可以换个大电池了

网友:
貌似转子是五极的扭力应该很大

网友:
学习了,筋膜枪 也不复杂,价格也不贵。

网友:
2串18650,换两颗库存的动力电芯

网友:
看看主控IC,才叫牛,能升压能充电能按键又能驱动电机

网友:
现在的马达越卖越贵了

网友:
不是无刷电机,差评

网友:
结构简单,反正便宜的东西

网友A(2024-11-02):
现在已经是全民产品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已经是全民产品了。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哪痛打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