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了个台电f5笔记本,咨询下这种情况用什么胶水好?

楼主(2024-03-16):
挺轻巧的一个折叠笔记本,使用感受其实也还算可以再加上高分辨触摸屏,整体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产品,但是拆机后是这样的
无风扇很舒服哈

2242的m2盘,走SATA哈

电池维修过,换了电芯。不是我换的,不知道保护板能不能断电。。

侧边接口,全功能typec,hdmi,mini口需要转接,没测试过,microUSB哈,也要转接,不然想不到能接什么。。

开机和音量键

接下来重点!!

左边转轴

右边转轴,母座全爆!!!!

这趟小黄鱼怕是要翻车。

各位大佬,如果要修复,用什么胶能搞定??我就想到个ab胶

楼主:
手机发帖,看着不是很舒服,见谅

网友:
什么胶也难啊,,这是给研发胶的提难题

网友:
难哦,看看能不能买到壳子换下吧!

网友:
我觉得胶水可能搞不定,要不搞个铁片垫在C面上,把这孔打穿连到铁片上?

网友:
使用AB胶即可

网友:
可以用AB胶慢慢 修

网友A: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而且固态命盘配色山寨三星的。。。。

网友B:
AB胶粘不准,树脂灌注估计可行

网友:
环氧树脂胶不知道能不能行 要不就电烙铁伺候

楼主:
决定了,问问淘宝店是ab胶还是铸工胶弄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胶粘不准,树脂灌注估计可行

怎么操作?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啊。。。。而且固态命盘配色山寨三星的。。。。

固态数据还不错,配色人家平板,电脑什么都是这个样子,没得黑。

网友:
ab胶倒是可以粘,以前粘过笔记本,不过能用多久就不好说了,因为我那台笔记本没用多久坏了

网友:
好些的AB胶可以顶一阵,根部加大些

网友:
塑钢泥,类似ab胶的东西,某宝搜索

网友C:
可以AB胶,只要能把位置搞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AB胶,只要能把位置搞准

哈哈,谢谢大佬回复。打算ab胶混合棉花填充后直接把合页和c壳粘合,只粘螺母怕是不吃力。感觉这样接触面会大些。

网友:
AB胶不行
强度倒是勉强
但是粘性还是不够
时间长了就开胶了
至少也是铸工胶或者树脂看看

网友:
买壳,或者打穿了,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