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小功率双向可控硅换成大功率的,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4-03-16):
原来是用moc3041驱动MAC97A6,0.6A400v,驱动电流5ma
如果改成BAT16这样的,触发电流IGT ≤18-25mA,直接代换可以吗?

网友:
驱动电流不足会造成达不到100%开启,比如原来拧到底是100%全开,现在只有60%或者更低!

网友:
换过2个风扇遥控插座,是可以的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加三极管扩流啊

网友:
用moc3041驱动过大电流的双向可控硅,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看具体电路,也可小电流可控硅驱动大可控硅

网友:
可控硅属于脉冲驱动,应该没问题,用过bt33驱动1A/100A,性能良好.

网友:
驱动电流不足会造成达不到100%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