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 自制高精度电压基准源,用于万用表等电压校准 [原创开源]

楼主(2024-03-16):
市面上电压基准源方面的产品很少,稳定的有国外的产品,但是价格很高。由于做电子产品的需要,特自制了这款电压基准模块。该模块使用方便,精度高,价格低廉,非常实用。不懂电子的人自己DIY也毫无压力! 让广大用户无需购买福禄克(安捷伦等)的高价值产品,就能获得高精准的电压基准源,目的就是方便大众。
需要精准电压模块的一些应用场所:
1 电子实验室
2 万用表电压校正
3 电压相关的各类电子仪器设备生产
4 电子爱好者

模块原理:对高精度REF102-10V 电压基准源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产生其它电压基准。
输入电压便捷,范围5V~5.5V;
输出电压范围宽:20mV~35V;
输出电压范围内可以任意设置。

不多说,直接上原理图:

产品做出来这样的:
产品主要由下面5个小模块组成:
1 电源模块      - 产生12V和36V给各单元供电
2 10V基准      – 标准10V
3 升压模块      - 输出VH(10V~35V)
4 降压模块      - 输出VL(20mV~10V)和Vo(20mV~10V)
5 二分降压模块  - 输出Vo/2、Vo/4、Vo/8、Vo/16    (20mV~5V)

各基准电压 精度表:

Pcb板外形尺寸:77.5mm * 64.8mm
插针板外形尺寸:18.7mm * 6.1mm

输出电压可以手动通过插针板调节,插针板上焊接高精度的电阻(取决于你要多少精度,运放的选型也是根据精度来的)。

产品目前是裸板,自己使用倒没问题,如果有坛友高手进行改进,比如做成自动调节输出电压的,当然更好,我这里表示欢迎!
希望能给需要精密电压源的使用者带来方便!

目前只在嘉立创做了几片样品,自己使用完全OK。
如果有人需要,我这边再发使用视频吧。

网友:
这东西自身怎么校准的呢?

网友:
自己DIY有难度,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东西做出来自身就没有误差吗??还是需要先校准自身。

网友:
这个自身也需要校准,

网友:
成本大概多少米

楼主打板选的电阻精度多少?

网友:
关键个人没有基准源,做出了也不知道准不准,再给万用表校准

楼主:
统一回复下楼上: 电压基准源头是IC: REF102-10V ,这颗IC精度非常高,可以自行搜索文档PDF阅读。
其它产生的电压是依靠 运放和电阻产生,所以它们的精度要满足精度才行。运放选择需要一点电子基础 参照我电路图的选择就已经很高了。电阻选用千分之一以上,10ppm以上的,分压产生的电压精度轻松上千分之一。

网友:
用电阻分压的方式产生其它电压基准,精度和稳定性就看电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统一回复下楼上: 电压基准源头是IC: REF102-10V ,这颗IC精度非常高,可以自行搜索文档PDF阅读。
其它产生 ...

补充: 如果还要提高精度,那么
         提高源IC的精度
         提高运放的精度
         提高电阻精度(插针板上有个配电阻的位置,可以微细调节电阻,达到更高精度的要求)

一般的精度,不用校准,pcb焊完就OK。
只有超过千分之一的才要校准,配对电阻。

我当时做的成本大概100多点

网友A:
基准的意思是不依靠另外的设备来校准或者标定的稳定可的标准。
比如标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的意思是不依靠另外的设备来校准或者标定的稳定可的标准。
比如标准电池。 ...

是的,基准IC上面表格有参数。基准IC本身不需要校准。因为够准,温漂够小!

网友B:
太高级了 玩不转啊 刚把7年前坛友送的AD584找出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2231

居然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高级了 玩不转啊 刚把7年前坛友送的AD584找出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82231

很简单的,就是照着bom焊接

网友:
经常使用高精度仪表的技术人员必须有

网友:
个人使用不需要精度高的!

网友C:
首先,对博主的开源项目成功表示祝贺,对分享表示感谢
REF102-10V淘宝上包邮有7.2元的,性价比很高
REF102-10V的初始准确度为±0.025%
ADR4550-5V淘宝包邮6.8元
我感觉有了它两个,校验万用表电压一项就够了

网友:
还得做个铁片盒子屏蔽加恒温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对博主的开源项目成功表示祝贺,对分享表示感谢
REF102-10V淘宝上包邮有7.2元的,性价比很高
REF102- ...

关键芯片啊,,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