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大神们,求一个量产工具,朗科的120G固态

楼主(2024-03-16):
具体的图片,请大家们看一下,帮忙找个能用的,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朗科120g的盘,里面是3颗牙膏厂的芯片。很奇葩的。

楼主:
我还有一个同样型号的120G的,里面用的芯片也不一样,这个牌子现在真的挺拉的。

网友:
可以开的,但朗科用的闪存很烂

楼主:
求一个量产软件,找了好多都不能用

网友:
ID都不对,美光的ID为2C开头,它正确型号应该是:2CA40832A100
你这全部是乱的,问题应该出在主控上,可能是虚焊

网友:
朗科颗粒太杂寿命也不行